滤波模块的使用!!!!~~~~~

楼主(2014-10-08):
滤波模块的使用!!!!~~~~~
大神帮忙,我电路板直流5V供电,选了个滤波模块额定100V的,这样使用是否可以达到滤波作用?效果如何?

网友:
要搞清楚所用的滤波模块额定100V的参数是什么吧
电路板直流5V供电,输出多少V,才能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