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3)

楼主:
本次实验是规划一块8 byte的内存做为8x8点阵的显示对映内存,然后编写一个点亮单颗LED的函数,函数功能是点亮8x8点阵共64颗LED中的其中一颗。而主回路中调用乱数 rand() 函数,产生0至63的乱数位置,一次产生5颗并显示出来,经过延时后再产生5颗新的位置,如此形成LED乱数闪烁的效果。

点亮单颗LED的函数:
void PlotDot(char pos)
{
    char x,y;

    if(pos < 64) {
        x = pos/8;
        y = pos%8;

        dotbuf[x] |= 1<<y;

//        DsDotBuf();
    }
}

程序里面还有另一个关闭单颗LED的函数:(本次实验演示未使用)
void EraseDot(char pos)
{
    char x,y;

    if(pos < 64) {
        x = pos/8;
        y = pos%8;

        dotbuf[x] &= ~1<<y;

//        DsDotBuf();
    }
}

完整程序码如下:
#include "mbed.h"

SPI spimax(SPI_MOSI, SPI_MISO, SPI_SCK);
DigitalOut CS(PB_6);
char dotbuf[8];         // DOT display buffer

void max7219(char reg,char dta)
{
    CS = 0;
    spimax.write(reg);
    spimax.write(dta);
    CS = 1;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max7219(0x09,0);
    max7219(0x0a,8);
    max7219(0x0b,7);
    max7219(0x0c,1);
    max7219(0x0f,0);

    for(char i=0; i<8; i++) {
        max7219(i+1,0);
    }
}

void DsDotBuf(void)
{
    for(char i=0; i<8; i++) {
        max7219(i+1,dotbuf[i]);
    }

}

void PlotDot(char pos)
{
    char x,y;

    if(pos < 64) {
        x = pos/8;
        y = pos%8;

        dotbuf[x] |= 1<<y;

//        DsDotBuf();
    }
}

void EraseDot(char pos)
{
    char x,y;

    if(pos < 64) {
        x = pos/8;
        y = pos%8;

        dotbuf[x] &= ~1<<y;

//        DsDotBuf();
    }
}

int main()
{
    char i;

    init_max7219();

    while(1) {
        for(i=0; i<8; i++) {
            dotbuf[i] = 0x00;
        }

        for(i=0; i<5; i++) {
            PlotDot(rand()%64);
        }

        DsDotBuf();

        wait_ms(50);
    }
}

视频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k5MjQ3NzYw.html

【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1)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651-1-1.html

【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2)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710-1-1.html

网友:
上面关闭单颗LED函数的代码错了,修正一下:

void EraseDot(char pos)
{
    char x,y;

    if(pos < 64) {
        x = pos/8;
        y = pos%8;

        dotbuf[x] &= ~(1<<y);

//        DsDotBuf();
    }
}

少了一个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