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图的问题

楼主:
请问红色框中分号一样的标号是说明这个线是总线吗?

网友A:
是的,旁注的数字3说明一共有3根线。

网友A:
不过,模拟电路绝对没有这种画法(模拟电路根本没有总线这一说),数字电路才会这么画,尤其是处理器往往这么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旁注的数字3说明一共有3根线。

谢谢,后来才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模拟电路绝对没有这种画法(模拟电路根本没有总线这一说),数字电路才会这么画,尤其是处理器往往这么 ...

恩恩,这是手册上的电路

网友:
这是简化的画法,注意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网友:
这种画法并不好。。
如果不是总线画得比较粗~~~~

网友:
从一个电路板许多插头(例如1~20)用排线连到另一个插头,这样画法图纸清爽,关键序号要认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