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遇难l了求大神解惑关于AD转换问题

楼主:
我用89C52的单片机  调节电位器通过ADC0804转换后输出一个16进制可以控制8个发光管的亮灭,   我想用转换后的16进制去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驱动块是ULN2003的,  是不是通过调节电位器,输出脉冲信号(也就是这个16进制数?),然后在根据脉冲信号的个数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角位移?   求大神告知我的思路对吗 ?   步进电机怎么获取这个脉冲信号? 我是新手  请勿鄙视哈?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应该已经给你解答过,先去弄清楚步进电机的操作原理和方法。

网友:
最好先看一下 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比较好,步进电机的参数要了解,开发板那种步进电机 脉冲间隔不能太短否则电机无法转动,记得最大能达到20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