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Spartan6-PCIe硬核讨论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中,需要用到PCIe,小白之前没有接触过。。目前的进展是,跟着官网提供的user guide一步步走,今天把IP核例化时产生的Design_Example的例子,下载到FPGA里面,折腾了很久,CPU这边还是发现不了设备,求教有做过PCIe的大神指点一二,或者有正在做PCIe的童鞋,一起讨论!!谢谢,QQ:972368854

网友:
电脑端驱动装了吗

网友:
生成的ucf要添加管脚约束

网友:
你ISE用的什么版本,在一个就是你现在程序过后,是否重启电脑,重启过后看看能不能识别。识别设备是不需要驱动的。如果你自己做完整开发,要真正通信是需要些驱动的,这个难度会比较大。

网友:
FPGA用的SPI FLASH配置吧?如果是的话,应该是配置时间太长,错过CPU这边的枚举了

网友:
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