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31 电源澡声很大 是什么原因?

楼主:
tps54331 24V输出12V输出 500mA , 测试澡声很大! 如图

网友:
单凭示波器测量画面看,500mA确实不该这样

网友:
是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是用件有问题,还是布局有问题,还是芯片有问题
主要是毛刺太大了!

网友:
示波器在每格1V时,干扰占了三格,这么多的尖峰,不能找布局问题。

建议:
1、电路接法有没有错误?
2、元件选择有没有错误?---如刚接触开关电源者,将小信号电感用于电源上。

网友:
找到一个问题, 24V输入端在原来的10uF电容上再并个1000PF电容(之前输入没有小电容,就只有一个电解电容), 尖峰脉冲降到800-900mV了,但还是有些高,
还有什么方法再降低些吗?

网友:
你测量的是输出侧还是输入侧的波形?

如果是输入侧,根据你所接电容情况,是正常的。如果是输出侧,可就不正常了。

现在TI的开关电源,建议使用10UF以上的瓷片电容。那样的波纹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