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

楼主:
stm32单片机有可以调用的接口函数来实现软启动的吗?

网友A:
有,你说的是软件复位吧?应该可以用 NVIC 的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

网友:
先说清楚你的“软启动”具体指什么?软件启动可不是软启动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你说的是软件复位吧?应该可以用 NVIC 的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

e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