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优雅的代码

楼主:
如何写优雅的代码(序)——自语
//========================================================================
//TITLE:
//    如何写优雅的代码(序)——自语
//AUTHOR:
//    norains
//DATE:
//    Thursday  16-July-2009
//Environment:
//    WINCE5.0 + VS2005
//========================================================================
    这个系列是写给追求代码优雅的偏执狂。

    这基调意味着如下情形:

    1.本系列不适应于初学者。至少,没有语言美感的朋友,对本系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感冒。

    2.本系列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帮助。如果你不懂,看完之后你还是不懂;如果你懂了,看完之后你不会懂得更多。

    以文章做个比方。我这系列,不是告诉你如何去写文章,怎样才能突出文章的中心细想,怎样才能去感动人;而是告诉你如何给文章润色,让文章显得更优雅。

    仅此而已。

    另,因本人实在懒散,虽名为系列,但不确保会持续连续写下去。也许今天一点,明天一些,后天空白,逐步逐步完成所谓的系列

    之所以为系列,仅是提醒自己而已,无它。

如何写优雅的代码(1——灵活使用goto__try
//========================================================================
//TITLE:
//    如何写优雅的代码(1——灵活使用goto__try
//AUTHOR:
//    norains
//DATE:
//    Thursday  16-July-2009
//Environment:
//    WINCE5.0 + VS2005
//========================================================================
    goto是毒药?凡是能用goto的地方,肯定能用结构化方式来实现相同的目的!估计很多朋友都对这论断不会陌生,甚至可以说,太熟悉了!但能实现并不代表优雅。不信?我们接下来看看。

    假设我们有一个函数,需要实现如下功能:将一个驱动某些内容读取到缓存区去;又因为该缓存是全局公用的,所以我们很自然采用互斥量来进行控制。首先,我们坚持采用结构化方式实现,很可能我们的代码类似如下:
1 BOOL ReadDeviceBuf()
2 {
3     EnterCriticalSection(&g_csBuf);
5     //打开驱动设备
6     HANDLE hDev = CreateFile(TEXT("DEV1:"),
7         FILE_WRITE_ATTRIBUTES,
8         0,
9         NULL,
10         OPEN_EXISTING,
11         FILE_ATTRIBUTE_NORMAL|FILE_FLAG_WRITE_THROUGH,
12         NULL);
14     if(hDev == INVALID_HANDLE_VALUE)
15     {
16         LeaveCriticalSection(&g_csBuf);
17         return FALSE;
18     }
20     //获取驱动设备的缓存大小
21     DWORD dwSize = 0;
22     if(DeviceIoControl(hDev,IOCTRL_BUFFER_SIZE,NULL,0,&dwSize,sizeof(dwSize),NULL,NULL) == FALSE)
23     {
24         CloseHandle(hDev);
25         LeaveCriticalSection(&g_csBuf);
26         return FALSE;
27     }
29     //分配缓存
30     g_pBuf = new BYTE[dwSize];
31     if(g_pBuf == NULL)
32     {
33         CloseHandle(hDev);
34         LeaveCriticalSection(&g_csBuf);
35         return FALSE;
36     }
38     //从驱动中读取数据
39     if(DeviceIoControl(hDev,IOCTRL_GET_BUFFER,NULL,0,&g_pBuf,dwSize,NULL,NULL) == FALSE)
40     {
41         delete []g_pBuf;
42         g_pBuf = FALSE;
44         CloseHandle(hDev);
45         LeaveCriticalSection(&g_csBuf);
46         return FALSE;
47     }
50     CloseHandle(hDev);
51     LeaveCriticalSection(&g_csBuf);
53     return TRUE;
54 }

    没错,采用这种结构化的方式的确是解决了问题。可是,我们是不是有点别扭呢?每次出错,返回FALSE之前,都必须要清理一次资源。小函数也许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睁大眼睛,小心翼翼,还是能在后续的返回中正确处理资源释放的。但如果函数因为要加入某些功能越来越大,又或许是别人来维护这段代码,那能保证在返回前释放资源么?

    接下来我们使用被大家鄙弃的goto,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形:
[cpp] view plaincopy
55 BOOL ReadDeviceBuf()
56 {
57     BOOL bRes = FALSE;
59     EnterCriticalSection(&g_csBuf);
61     DWORD dwSize = 0;
63     //打开驱动设备
64     HANDLE hDev = CreateFile(TEXT("DEV1:"),
65         FILE_WRITE_ATTRIBUTES,
66         0,
67         NULL,
68         OPEN_EXISTING,
69         FILE_ATTRIBUTE_NORMAL|FILE_FLAG_WRITE_THROUGH,
70         NULL);
72     if(hDev == INVALID_HANDLE_VALUE)
73     {
74         goto EXIT;
75     }
77     //获取驱动设备的缓存大小
78     //DWORD dwSize = 0; //产生编译错误:initialization of 'dwSize' is skipped by 'goto EXIT'
79     if(DeviceIoControl(hDev,IOCTRL_BUFFER_SIZE,NULL,0,&dwSize,sizeof(dwSize),NULL,NULL) == FALSE)
80     {
81         goto EXIT;
82     }
84     //分配缓存
85     g_pBuf = new BYTE[dwSize];
86     if(g_pBuf == NULL)
87     {
88         goto EXIT;
89     }
91     //从驱动中读取数据
92     if(DeviceIoControl(hDev,IOCTRL_GET_BUFFER,NULL,0,&g_pBuf,dwSize,NULL,NULL) == FALSE)
93     {
94         goto EXIT;
95     }
97     bRes = TRUE;
99 EXIT:
101     if(bRes == FALSE)
102     {
103         delete []g_pBuf;
104         g_pBuf = FALSE;
105     }
107     CloseHandle(hDev);
108     LeaveCriticalSection(&g_csBuf);
110     return bRes;
111 }

    怎么样?把所有的资源释放都放到EXIT段中,每个EnterCriticalSection都能对应一个LeaveCriticalSection,是不是显得比之前的更为优雅?还能说goto为鸡肋么?

    不过,goto也不是尽善尽美,比如变量dwSizegoto之后就不能初始化,只能将局部变量的初始化放到第一个goto之前。按照C++的建议,变量的声明最好尽可能接近使用的地方。而放在第一个goto之前,摆明就是C作风嘛!

    其实如果以本特例,直接声明dwSize而不进行初始化也是可行的;但这并不代表在别的情况下也能畅通无阻,也许有的程序就依赖于初始化的值,谁知道呢?

    那有没有更为优雅的?可以解决这dwSize的位置问题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不过,就必须请我们的__try出场咯:
[cpp] view plaincopy
112 BOOL ReadDeviceBuf()
113 {
114     BOOL bRes = FALSE;
116     EnterCriticalSection(&g_csBuf);
118     //打开驱动设备
119     HANDLE hDev = CreateFile(TEXT("DEV1:"),
120             FILE_WRITE_ATTRIBUTES,
121             0,
122             NULL,
123             OPEN_EXISTING,
124             FILE_ATTRIBUTE_NORMAL|FILE_FLAG_WRITE_THROUGH,
125             NULL);
127     __try
128     {
129         if(hDev == INVALID_HANDLE_VALUE)
130         {
131             __leave;
132         }
134         //获取驱动设备的缓存大小
135         DWORD dwSize = 0;
136         if(DeviceIoControl(hDev,IOCTRL_BUFFER_SIZE,NULL,0,&dwSize,sizeof(dwSize),NULL,NULL) == FALSE)
137         {
138             __leave;
139         }
141         //分配缓存
142         g_pBuf = new BYTE[dwSize];
143         if(g_pBuf == NULL)
144         {
145             __leave;
146         }
148         //从驱动中读取数据
149         if(DeviceIoControl(hDev,IOCTRL_GET_BUFFER,NULL,0,&g_pBuf,dwSize,NULL,NULL) == FALSE)
150         {
151             __leave;
152         }
154         bRes = TRUE;
156     }
157     __finally
158     {
160         if(bRes == FALSE)
161         {
162             delete []g_pBuf;
163             g_pBuf = FALSE;
164         }
166         CloseHandle(hDev);
167         LeaveCriticalSection(&g_csBuf);
168     }
170     return bRes;
171 }

    哦耶!现在dwSize终于在它该出现的位置上了,是不是显得比goto更为优雅呢?

    这段改写的代码采用的是SEH机制。因为SEH机制如果需要详细解释,就不是一言两语的事情,所以在此就略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在网上查找资料。在这里,只是说明一点,采用SEH机制,无论如何,最后基本上一定要运行__finally段代码,除非中间有中断。

    最后一段是不是意味着凡是可以运用goto的地方都能采用__try替代?答案是否定的。特别是代码中采用了STLSEH机制将会无能为力。

    不信?我们添加一点代码段来看看事情的真相。假设我们不是通过数组来保留缓存,而是保留于STLvector中,并且成功读取之后,我们还想输出每个数值,那么我们代码可以如下:
[cpp] view plaincopy
172 BOOL ReadDeviceBuf()
173 {
174     BOOL bRes = FALSE;
176     EnterCriticalSection(&g_csBuf);
178     //打开驱动设备
179     HANDLE hDev = CreateFile(TEXT("DEV1:"),
180             FILE_WRITE_ATTRIBUTES,
181             0,
182             NULL,
183             OPEN_EXISTING,
184             FILE_ATTRIBUTE_NORMAL|FILE_FLAG_WRITE_THROUGH,
185             NULL);
187     __try
188     {
189         if(hDev == INVALID_HANDLE_VALUE)
190         {
191             __leave;
192         }
194         //获取驱动设备的缓存大小
195         DWORD dwSize = 0;
196         if(DeviceIoControl(hDev,IOCTRL_BUFFER_SIZE,NULL,0,&dwSize,sizeof(dwSize),NULL,NULL) == FALSE)
197         {
198             __leave;
199         }
201         //分配缓存
202         g_vtBuf.resize(dwSize);
204         //从驱动中读取数据
205         if(DeviceIoControl(hDev,IOCTRL_GET_BUFFER,NULL,0,&g_vtBuf[0],g_vtBuf.size(),NULL,NULL) == FALSE)
206         {
207             __leave;
208         }
211         //打印每个数据
212         //这里无法编译通过,提示error C2712: Cannot use __try in functions that require object unwinding
213         for(std::vector::iterator iter = g_vtBuf.begin(); iter != g_vtBuf.end(); iter ++)
214         {
215             printf("%d/n",*iter);
216         }
218         bRes = TRUE;
220     }
221     __finally
222     {
224         if(bRes == FALSE)
225         {
226             g_vtBuf.clear();
227         }
229         CloseHandle(hDev);
230         LeaveCriticalSection(&g_csBuf);
231     }
233     return bRes;
234 }

    很遗憾,这段代码无法编译通过。因为STL的迭代器中用到了对象,而对象会释放C++异常,而这和SEH有冲突。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用new来替代,以避开这个问题,但这样一来,却是使代码更峥嵘,离优雅更是八辈子打不到一个杆子上。

    这时候,还是只能用goto
[cpp] view plaincopy
235 BOOL ReadDeviceBuf()
236 {
237     BOOL bRes = FALSE;
239     EnterCriticalSection(&g_csBuf);
241     //打开驱动设备
242     HANDLE hDev = CreateFile(TEXT("DEV1:"),
243             FILE_WRITE_ATTRIBUTES,
244             0,
245             NULL,
246             OPEN_EXISTING,
247             FILE_ATTRIBUTE_NORMAL|FILE_FLAG_WRITE_THROUGH,
248             NULL);
251     if(hDev == INVALID_HANDLE_VALUE)
252     {
253         goto EXIT;
254     }
256     //获取驱动设备的缓存大小
257     DWORD dwSize = 0;
258     if(DeviceIoControl(hDev,IOCTRL_BUFFER_SIZE,NULL,0,&dwSize,sizeof(dwSize),NULL,NULL) == FALSE)
259     {
260         goto EXIT;
261     }
263     //分配缓存
264     g_vtBuf.resize(dwSize);
266     //从驱动中读取数据
267     if(DeviceIoControl(hDev,IOCTRL_GET_BUFFER,NULL,0,&g_vtBuf[0],g_vtBuf.size(),NULL,NULL) == FALSE)
268     {
269         goto EXIT;
270     }
273     //打印每个数据
274     //这里无法编译通过,提示error C2712: Cannot use __try in functions that require object unwinding
275     for(std::vector::iterator iter = g_vtBuf.begin(); iter != g_vtBuf.end(); iter ++)
276     {
277         printf("%d/n",*iter);
278     }
280     bRes = TRUE;
282 EXIT:
285     if(bRes == FALSE)
286     {
287         g_vtBuf.clear();
288     }
290     CloseHandle(hDev);
291     LeaveCriticalSection(&g_csBuf);
294     return bRes;
295 }

    最后这个例子,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goto并不一定是鸡肋,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只有它才能拯救代码于优雅之境地。

    文章末尾,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为了达到代码优雅的目的,我们首选__try;只有代码中用到了C++异常,导致和SEH冲突,我们才拿起饱受非议的goto,以完成我们优雅之目的。

如何写优雅的代码(2——#defineconst?还是enum
//========================================================================
    //TITLE:
    //    如何写优雅的代码(2——#defineconst?还是enum
    //AUTHOR:
    //    norains
    //DATE:
    //    Tuesday  21-July-2009
    //Environment:
    //    WINCE5.0 + VS2005
    //========================================================================
    #defineconstenum:这三者有何关联?一个是宏定义,一个是静态修饰符,最后一个还是枚举类型。是不是有点像养麦皮打浆糊——粘不到一起?如果我们将范围缩小再缩小,让三者都只局限于固定值,那么千丝万缕的关系就了然于纸上——至少,有共同点了。

更多内容,请到EEWPRLD下载中心一览全貌!

网友:
代码风格确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