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使用LCπ型滤波器是否可行

楼主:
电源电路中使用2596开关芯片,因为产品需要3.3V给线模块供电,为保证无线模块的电源干净,我在5V和3.3V之间加上了π型滤波器,不知这种设计是否合理,请大家指点。还有大家对像给无线供电这种队电源要求比较高的情况是如何设计的,有什么心得希望能给与一下指点

网友A:
LC滤波是可以的,你这么弄,实际上 π 的第一个电容就是前面的BUCK的输出电容。

后面已经使用了LDO,如果前面的DC/DC负载并不重,感觉完全没有必要增加这么个LC滤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滤波是可以的,你这么弄,实际上 π 的第一个电容就是前面的BUCK的输出电容。

后面已经使用了LDO,如 ...

我用的开关DCDC,担心它的干扰会影响到无线的使用,才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开关DCDC,担心它的干扰会影响到无线的使用,才这么做的

DC/DC空间的干扰就不要用考虑了,除非你把DC/DC部分屏蔽了。。
如果你担心线路传输的干扰,可以用在DC/DC 与 LDO之间增加你那个LC滤波,更好的是共模滤波电路。

现在是设计、打样阶段吧?你可以在PCB上增加这一部分,打样回来安装测试下就知道了。
而且某些时候也需要这额外的部分。

网友:
四楼说得很对。

网友:
选用500KHz开关频率以上的DC-DC,连LDO滤波都不需要,直接加一级磁珠滤波即可。

网友C:
DCDC负载多重啊,不重的话其实没必要这个LCπ滤波,你后面已经有LD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DC负载多重啊,不重的话其实没必要这个LCπ滤波,你后面已经有LDO了,

LDO能滤去开关电源的高频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