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flash

楼主:
用户手册说flash主要分为main和information memory两部分。code和data都可以存储在两者内。数据是想存在哪就存在哪吗,只要在合理的地址范围内?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写数据时将原来存储的程序覆盖了?如果有,该如何避免呢

网友:
数据要看是何种类型的数据。如果是程序中定义的常量,你完全不用管。如果是运行中写入需要掉电保存的数据只能写入专门的数据存储区内,地址要注意分配,否则当然会被覆盖。不过,很多时候是需要覆盖写入的,看你写入数据的用途了。

网友:
就是要存掉电保护的数据,不知道要存在哪个地址

网友A:
MSP430里的FLASH是分块的有专门的程序块和信息块,你要掉电保存的数据只要保存到信息块里,然后上电读取出来即可。注意擦除!具体看文档了。

我知道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SP430里的FLASH是分块的有专门的程序块和信息块,你要掉电保存的数据只要保存到信息块里,然后上电读取出 ...

在保存掉电数据前信息块是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保存掉电数据前信息块是空的吗?

一般来说是空的,但是你要保存FLASH数据,最好是先擦除在写上,不然读出的数据会有问题,所以空不空都无所谓。具体看一下FLASH的操作说明!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