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rush Current 问题

楼主:
USB无线网卡,客户在自己的设备上使用,当然不是电脑,反映部分产品会出现过流保护现象。USB2.0接口OCP一般设置为1A,USB无线网卡这边的部分电路图如下:
使用USB延长线将无线网卡接到电脑USB口,上电瞬间电流波形如下所示

会看到两个较高的尖峰电流,但是USB口没有出现OCP现象。为了模拟客户的设备的OCP,我使用可编程直流电源给网卡供电,设置OCP=1A,仍然让网卡连接电脑,测量出的波形和上面的基本一致。

然后我把直流电源的OCP设置成0.8A,然后再进行插拔实验的时候,触发了电源的OCP保护。

可以看出,第一个尖峰是不能触发OCP保护的,而有可能导致前级设备过流保护的,应该是第二个尖峰。
我本意是想复现出客户遇到的那种情况,没有复现出来,但是大致应该能判断出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想请教个问题:这第二个尖峰电流会是什么导致的?有没有什么办法降低这个值?

另外附带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降低Inrush Current

网友A:
第1个尖峰主要是5V上的那些电容造成,当然跟其他电路也可能有关系;第2个尖峰则是后面的电路产生的。
限制Inrush电流,若通常用电不超过200mA的话,插个芯片在VBUS线上,以保证任何时候≦500mA:
●AP2331
用加RC的MOSFET开关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个尖峰主要是5V上的那些电容造成,当然跟其他电路也可能有关系;第2个尖峰则是后面的电路产生的。
限制 ...

第二个尖峰的问题差不多已经解决,换了一版driver之后,问题得到显著改善,现在正和driver部门一起看第二个尖峰出现的时候,无线网卡在做什么动作。第一个尖峰的问题,你的第一个方案可以采用,第二个方案就有点勉强了,因为板上面积实在有点不够用。我试着换了一颗磁珠L4,会有一点改善。现在想换掉5V那边的那几颗电容,找几颗ESR大的应该也会有改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