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HZ带通滤波

楼主:
哪位大神 能帮我设计一个带通滤波电路啊 中心频率是1MHZ、、、就用AD817就可以了,我的参数匹配的应该是对的吧,怎么出来的不对呢。我给2MHZ的信号 还是照样可以通过啊

网友A:
-3分贝你打算衰减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分贝你打算衰减多少啊?

那个是什么意思啊。。我只是要滤波的中心频率啊。。怎么设计电阻跟电容的阻值呢。。跟那个分贝的衰减有什么关系 不是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分贝你打算衰减多少啊?

-3分贝,当然就是衰减3分贝啦!

网友:
元件参数需要经过计算才能够知道。
不过,看那个电阻仅3.9欧,不像是正确数值。

网友C:
正如楼上所说,R46C64的时间常数是1.833e-10s,1Mhz的半周期是5e-7s,微分的RC常数都显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如楼上所说,R46C64的时间常数是1.833e-10s,1Mhz的半周期是5e-7s,微分的RC常数都显小。

那我应该怎么设计我的RC的阻值呢

网友:
“截止频率(cut-off frequency):输入信号的幅度不变,频率改变,在积分电路的输出幅度降至0.707倍 (=1/√2), (-3dB)时的输入信号频率,或某一特殊额定值时该频率称为截止频率。处于截止频率时,波形会变化。一个通频带的上下限为上截止频率和下截止频率。中心频率=下截止频率+(上截止频率-下截止频率)/2”
  这是在网上摘录下来的一段,权当引子。楼主自己到网上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分贝,当然就是衰减3分贝啦!

昨天真迷糊了,是想问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应该怎么设计我的RC的阻值呢

网友:
顶楼图的AC:

话说,楼主真要是不会计算,可以用滤波器设计软件啊。。。

网友:
你是做模拟玩玩,还是设计使用,

网友E:
此神器可否分享下?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神器可否分享下? 谢谢哈

MC10,你先学会计算吧。

我晚上才能上传。吃饭吃饭。。

网友:
想起来了,以前发过的。
MicroCap v10.04.rar: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257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应该怎么设计我的RC的阻值呢

“截止频率f=1/(2πRC)”公式是网上下载的,一般情况,计算出来的f,取值5倍作为实际输入频率,
与8楼的贴结合就可以计算电阻和电容值,不过我建议楼主要自己动手去收集需要的东东,别人给
你现成的记不牢,难于转化成自己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