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交叉编译器可以重定向软浮点运算吗

楼主:
我目前使用的编译器是arm-linux-gcc 3.4.5,可以用来编译u-boot 1.1.6
我编译裸机程序同样使用3.4.5,当用到除法时候提示__umodsi3,翻阅u-boot的arm函数库,找到_modsi3.S文件里有__modsi3,名字挺像,拷贝过来直接编译不过,后来将名字__modsi3改成__umodsi3,编译OK。

全盘搜索u-boot源代码都没有找到__umodsi3这个函数,我就纳闷,使用同样的编译器,为什么u-boot工程能使用__modsi3,我的代码为什么偏偏要使用__umodsi3呢???
是不是u-boot对编译器在编译除法运算时已经重定向函数呢?
比如
__modsi3可以重定向__u-boot_modsi3,等任意函数名,便于移植

网友A:
那是编译器gcc带的,你改错东西了,找找gcc的参数。
用更新的cross compiler吧gcc都4.9了,,,,3.5是哪一年的古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编译器gcc带的,你改错东西了,找找gcc的参数。
用更新的cross compiler吧gcc都4.9了,,,,3.5是哪 ...

我这里还有个4.3.3的gcc编译器,只不过使用4.3.3编译时候提示缺少__aeabi_uidiv,加了个__aeabi_前缀,理应交叉编译器会有个libxxxxxx.a里面有__aeabi_uidiv函数,我手动在4.3.3编译器的lib目录里逐个执行readelf -s libxxxxxxx.a,工作量好大依旧没有找到__aeabi_uidiv(可能是被我遗漏了)

鉴于uboot有实现“软浮点”函数,所以我就是用了老版本的gcc

怎么编写一个shell脚本,一次性对子目录所有libxxxxx.a执行readelf -s libxxxxxxx.a,这样我编译时候直接静态链接就OK了

网友:
我自己搞定了,uboot源码里有一句-lgcc连接libgcc.a在3.5版本的找到了它,我也按照uboot一样静态连接就OK了
但是4.3.3的libgcc.a里却没有__aeabi_uidiv,可能放在其他库里面,暂时不管他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