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系列之005 OLED12864的使用

楼主:
    我看到的OLED12864可以使用两种协议,一种是SPI协议,另外一种是IIC协议。这次我采用的是SPI协议。
    本次是直接采用GPIO来模拟SPI协议的,而没有用到内部的spi接口。具体的连接如下:
    DC  -> PC10
    RST -> PC11
    SDA -> PC12
    SCL -> PD2
    上图!

    程序是从51的移植过来的,部分代码:
    #define Set_DC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0,GPIO_PIN_SET)
    #define Clr_DC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0,GPIO_PIN_RESET)

    #define Set_RST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1,GPIO_PIN_SET)
    #define Clr_RST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1,GPIO_PIN_RESET)

    #define Set_SDA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2,GPIO_PIN_SET)
    #define Clr_SDA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2,GPIO_PIN_RESET)

    #define Set_SCL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2,GPIO_PIN_SET)
    #define Clr_SCL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void LCD_Wr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Set_DC;
        for(i=0;i<8;i++)
        {
                if((dat << i) & 0x80)
                {
                        Set_SDA;
                }
                else
                {
                        Clr_SDA;
                }
                Clr_SCL;
                Set_SCL;
        }
}

void LC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x&0xf0)>>4)|0x10);
        LCD_WrCmd((x&0x0f)|0x01);
}

网友:
比较简单

网友A:
您好,能讲解一下如何连线吗?顺便给一下您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能讲解一下如何连线吗?顺便给一下您的代码。

连线可以看下文中的代码,有管脚定义,代码的话已经被我删掉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