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 STM32L053 Nucleo+最新网络模块W5500联网

楼主:
在STM32L053 Nucleo开发板上插上W5500模块并插上网线,网线的一端连接到路由器上,一端连接W5500模块。
注意:电脑跟开发板的网线必须要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内。然后给板子上电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

打开电脑的DOS界面,输入:ping 192.168.1.20,看看能否ping通。

网友:
W5500模块跟STM32是用什么接口?

网友:
才看到,spi

网友:
如何移植使用W5500官方提供的最新Socket库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55-1-1.html

基于STM32和W5500的UDP测试程序源码下载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65-1-1.html

基于STM32和W5500的TCP服务器程序源码下载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61-1-1.html

基于STM32和W5500的TCP 客户端程序源码下载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60-1-1.html

基于STM32和W5500的DNS程序源码下载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57-1-1.html

基于STM32和W5500的DHCP程序源码下载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56-1-1.html

基于STM32+W5500+machtalk实现一个远程温度监控系统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6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