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之谈谈Launchpad的blink程序

楼主:
       对于msp430fr5969的launchpad的开发,在CCS中我们可以在View菜单下ResourceExplorer的选项。之后我们的得到了MSP430ware这个窗口。
在msp430ware中的型号选择窗口找到fr5969对应的一项,由于没有具体的msp430fr5969,我们选择MSP430FR596x,之后会再进行具体型号的选择。
然后我们在右方得到官方提供的程序列表,包括项目文件和c文件。我们在这里选择第一个Blink LED
点击第一个得到,选择5969点击OK。
之后再项目文件浏览器的窗口中得到
我们双击msp430fr59xx.c得到以下程序:
#include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Configure GPIO
  P1OUT &= ~0x01;                 // Clear P1.0 output latch for a defined power-on state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M5CTL0 &= ~LOCKLPM5;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 to activate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while(1)
  {
    P1OUT ^= BIT0;                // Toggle LED
    __delay_cycles(100000);
  }
}
include把msp430的头文件包含进来,头文件中包含了很多宏定义,要对其有一定的掌握来帮助自己更好地写程序。
第二步关闭看门狗,为什么要关闭呢?MSP430的看门狗默认是打开的,如果在程序开始不关闭程序执行到一定时间,那样程序就无法正常执行。一般在成为正式产品,要保证其可靠性的情况下再开看门狗,在程序调试阶段不建议打开看门狗。
第三步和第四步是对P1口进行设置,对于msp430的几个寄存器简要介绍:
PxIN输入寄存器,只读寄存器,即只能读取输入端口x的数据;
PxOUT输出寄存器,可读可写,即可以向输出端口写8位数据输出,同时也可以读取数据;
PxDIR方向位寄存器,当PxSEL选择普通IO口时,PxDIR决定是输出还是输入,0输入,1输出;
PxSEL功能选择寄存器,选择普通功能或者复用功能;0普通IO口,1复用功能;
PxIE中断使能寄存器,1使能相应位的中断,0不使能;注意:在中断当中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位。
PxIFG中断标志寄存器,1相应中断标志位有效,0无效;
PxIES中断触发沿选择寄存器,0上升沿,1下降沿相应中断标志位置位
也就是说这句就是确定P1.0为输出,且为高电平状态。
  PM5CTL0 &= ~LOCKLPM5;   这句话是对GPIO进行解锁,因为板子默认是锁定的就是说没有办法配置寄存器的相关信息,进行解锁才是有效的。(这句话鼓捣了很久)

接下来进入了while的大循环中P1OUT ^= BIT0;  对P1.0的输出取反之后延时,    __delay_cycles(100000)是调用了编译器内部函数进行延时。
最后用快捷键F11进行下载程序到板子,或者在run菜单下的debug进行调试下载。

点击调试的结束按钮,完成调试。(红色的方框按钮)

对板子Reset一下就得到:

如果有错的地方也请大家指出,感谢大家的查看,也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最后附上msp430的user‘s guide。 MSP430FR58xx, MSP430FR59xx, MSP430FR68xx, and MSP430FR69xx Family User\'s

网友:
这个水分太大了点吧~~
导入例程并运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好歹按自己的想法修改一下再跑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水分太大了点吧~~
导入例程并运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好歹按自己的想法修改一下再跑嘛。。。

这个不是说导入历程,至少说一个学习的过程,了解每一句是为什么这么写

网友B:
对学习MSP430很有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学习MSP430很有用,谢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哈,多多交流

网友:
很好的东西,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