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我这段汇编程序,打算嵌入C语言中

楼主:
硬件平台为C8051F120
这段程序作用是将P1,P2口输入的值所对应的数组数加1,P1,P2是一个12位数,输入引脚经过特别选择以使得P1,P2口的值能刚好直接用于DPTR指针。
VPU是一个2字节数来自P1,P2,SPE[4096]是一个4字节数的数组,共4096个数。
C语言为:
SPE[VPU]++; //对应数组中数加1
本人写的代码,有问题敬请指正,这些代码如何嵌入进C程序中,是否需要补充些东西,编译软件为uvision4,我在加上#pragma asm和#pragma endasm写入硬件仿真后运行立即失去响应并且PC软件崩溃。

INC32INT:
        MOV        DPH,P1
        MOV         DPL,P2                        //装入数组地址指针
        MOVX         A,@DPTR                        //从地址装入31-24位
        MOV         R4,A
        INC         DPTR
        MOVX         A,@DPTR                        //从地址装入23-16位
        MOV         R5,A
        INC         DPTR
        MOVX         A,@DPTR                        //从地址装入15-8位
        MOV         R6,A
        INC         DPTR
        MOVX         A,@DPTR                        //从地址装入7-0位

        INC         A                        //7-0位加1
        MOV         R7,A                        //自加后7-0位装入R7,使得R4,R5,R6,R7组成一个32位数

        JC         INC16                        //检查是否进位,进位则跳转搭配8-15位加1

        MOV         A,R7                        //此时DPTR在7-0位的地址
        MOVX         @DPTR,A                        //外部RAM装入7-0位
        MOV         DPH,P1                        //重装地址指针到31-24位
        MOV         DPL,P2
        MOV         A,R4
        MOVX         @DPTR,A                        //31-24
        MOV         A,R5
        INC         DPTR
        MOVX        @DPTR,A                        //23-16
        MOV         A,R6
        INC         DPTR
        MOVX        @DPTR,A                        //15-8

INC16:                                        //8-15位数加1
        CLR         C
        INC         R6
        JC         INC24                        //检查是否进位。进位则跳转到16-23位
        RET

INC24:                                        //16-23位数加1
        CLR         C
        INC        R5
        JC         INC32                        //检查是否进位。进位则跳转到24-31位
        RET

INC32:                                        //24-31位数加1
        CLR         C
        INC         R4
        RET                                //32位数还溢出?HOW TERRIBLE!!!!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VT0rPqP-C2Xy4CVPHna
自己看一下吧。没有这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