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运放

楼主:
本人现需要将一个40kHZ峰峰值50MV的正弦信号放大70倍左右,要求单电源5v供电。

网友:
学会去哪里如何进行选型检索非常重要,这比要现成有意义的多。

网友A:
自己去TI、LT的官网选型,如需国产也可以找国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TI、LT的官网选型,如需国产也可以找国产的。

说了跟没说一样

网友:
主要是刚接触硬件,想找个高手多学一点,或者是以前用过类似芯片的人请教一下。

网友B:
普通运放LM358应该可以满足要求吧?看你如何接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运放LM358应该可以满足要求吧?看你如何接法了~

楼主的要求(40kHz、放大70倍)超出了LM358的能力(单位增益带宽仅不到1MHz),所以LM358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