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直流电压灌进I2C适配器的SCL,SDA信号中导致适配器烧坏? 如下

楼主:
10芯积分
怎样设计保护电路来保护I2C适配器的SCL,SDA信号?

有时候不小心将12V直流电直接灌进I2C适配器的SCL信号,导致整个I2C适配器主控IC烧毁,,请问如何做才能避免即使有直流电灌进来,也能够保护好SCL,避免I2C适配器烧坏?是加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吗??具体的保护电路该如何??

如图:

网友A:
12V电压是怎样“灌进来”的?是因为接插件相同?如果是,改用不同形式接插件是根本办法。
简单地加稳压管不是办法。如果12V电源内阻较小,稳压管将被烧毁,稳压管烧毁后其它电路元件也将被烧毁。
使用更复杂的电路,可以防止电路各元件烧毁。但保护电路相当复杂,还不如从12V灌进来的源头防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电压是怎样“灌进来”的?是因为接插件相同?如果是,改用不同形式接插件是根本办法。
简单地加稳压管 ...

这个是对开关电源内的E2PROM进行读写码,,但是有时候会有误操作,比如线接错,PIN错位等等,导致电源输出的12V直接接触SCL导致把I2C适配器烧毁。。。我想要的是即使误操作,也不能把12V灌到信号线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对开关电源内的E2PROM进行读写码,,但是有时候会有误操作,比如线接错,PIN错位等等,导致电源 ...

简单点就自恢复保险丝,稳压+自恢复保险丝也行。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串电阻了,100欧的吧,具体的和线路有关。

网友:
ISO1540/ISO1541隔离芯片或许是最高端的方案了,但是这个方案成本有些高...

网友C:
避免插座插错导致烧坏的办法,是在插座上下功夫,合理分配各个引脚,使插反了不工作但不会烧东西。并联稳压管的办法不是个办法。

串个小电阻可取,但要考虑不影响总线电平。

网友:
还是想办法隔离,如6楼所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避免插座插错导致烧坏的办法,是在插座上下功夫,合理分配各个引脚,使插反了不工作但不会烧东西。并联稳压 ...

没想明白USB怎么还能插反?难道有多个USB口吗?那应该是插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想明白USB怎么还能插反?难道有多个USB口吗?那应该是插错吧

不是USB插反,看图,左侧E2PROM的SCL,SDA与I2C适配器连接的过程中因人为错误导致有电压灌到SCL或者SD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USB插反,看图,左侧E2PROM的SCL,SDA与I2C适配器连接的过程中因人为错误导致有电压灌到SCL或者SDA

哈哈人为错误 那也没办法啊 只有准确教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