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样片】+模拟芯片

楼主:
和活动的样片型号不一致,重在参与; 申请了5个型号:3种JFET运放(3种性能比较接近),1种仪表放大器,一种基准源; 估计明后天回收到,也有可能下午,呵呵;

网友A:
这些样片申请回来准备用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样片申请回来准备用在哪里呢?
产品上用的,有款测试仪器用; 国庆加了5天班,才把板子整好的,估计下周就可以焊接了; 加上以前申请的,可以焊5台样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产品上用的,有款测试仪器用;
国庆加了5天班,才把板子整好的,估计下周就可以焊接了;
加上以前申请 ...

有时间来论坛给大家晒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来论坛给大家晒晒

好的,等样品收到了,先晒样品;
这次的板子应该也比较壮观,等焊好了再也晒;

网友:
好的,等着了

网友:
样片收到,还有个小工具;

网友A:
不错,上面还有一个指南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上面还有一个指南针!

恩,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