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就是个电压表,有人同意么?

楼主:
不同意的,说下意见额:)

示波器可以显示电压的波动,所以可以认为示波器是个特殊的电压表,对木:)

网友A:
请楼主标明头像出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标明头像出处!

呵呵 我昨儿就想说楼主这头像了

网友:
示波器是个定性分析工具 相对于万用表是频率响应范围更宽 定量的话精度其实不如万用表

网友:
差远了吧,比较综合的一个设备

网友:
和万用表差异很大啊,尤其是价格

网友:
我也说不太清,但是感觉上不一样,同样是数字式仪表就精度而言,示波器在不同的档位的时候,精度应该是有区别的,比如每大格200mV和1V的精度就不一样。

网友:
如果将横轴的扫描关掉,纵轴的显示可以说是一个电压表,而且是峰值电压表,不能显示平均值也不能显示有效值,其精度也比较低。
但是示波器还有横轴(水平轴),于是可以显示出电压表看不到的东西。过去的模拟示波器,只能看到时域内容,现在的数字示波器,更可以看到频域的很多内容,那绝对是电压表无法比拟的。

网友C:
很多示波器,都能解码的,请问哪种电压表能解码?还有波形的各种参数,电压表根本没有。。

网友:
有些情况下确实是。但是大多数情况还涉及到数据分析什么的,和横轴时间有很大关系。

网友:
大不一样啊  示波器功能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昨儿就想说楼主这头像了

估计是楼主自拍的···

网友:
回复@音速兔:
某些数字示波器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示波器,都能解码的,请问哪种电压表能解码?还有波形的各种参数,电压表根本没有。。

解码带有编程性质吧,
是否有可编程示波器呢?

网友:
示波器用来测量电压信号,用来用来分析信号的形态,包括频率,幅度,占空比等等,可以知道整个信号的波形。
万用表主要是测量电压,电流,电阻,只做简单测量,知道量多大。判断器件好坏,线路是否完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码带有编程性质吧,
是否有可编程示波器呢?

能解码的示波器,自身带有软件包,默认不能使用,需要激活。这个一般是要付费的。

网友:
从仪器的输入特性来看有些相似,但是示波器的输入耦合方式比复杂,因为示波器关键的是波,波的关键是带宽,示波器在值的精度上差很多,充其量算个精度很差的电压表,看看相对值还可以,做精密测量就不靠谱了

网友:
我一般会用来测电压,0V 3V还是5V

网友:
楼主,我用两个万用表跟你换个示波器,行不?

网友:
示波器是用来做信号时域分析,区别于频谱仪的频域分析。万用表简单点的只能测个电压、电流、电阻,有的甚至连交流电流都测不了。复杂的功能就多了去了,比如测个低频信号的频率。万用表一般都做得比较小巧,方便携带。当然也有台式万用表那种笨重的。对付日常维修、检修,器件粗测,是足够。但对于低频模拟系统的信号的分析,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