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24 底部焊盘的连接

楼主(2014-10-11):
AD9824 底部焊盘的连接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神 我现在在用ADI公司的一款AD 型号是AD9824 底部有一个焊盘 看了说明书 也没不知道这个焊盘是需要与GND相连还是和电源相连 如果有大神用过 还请指教 谢谢

网友A(2016-12-03):
你好,请问你是否接地了,我发现我接地了,我的寄存器配置都会失败。周一去贴片厂把地处理下,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