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stm32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工程怎么建立,详细过程

楼主:
谢谢了

网友:
请求哪位前辈闲下来的时候帮忙指点一下,希望能学到系统的建立过程。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en   谢谢大家   知道了

网友A:
找一个带库函数的最简单的例程。分析它的结构。新建工程,把启动代码,main.c等一些系统性文件添加到工程。

网友B:
楼主你可以看看下面这个网址 www.moore8.com/courses/105#/course/105 有你要的寄存器工程建立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可以看看下面这个网址 www.moore8.com/courses/105#/course/105 有你要的寄存器工程建立的教程。

非常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带库函数的最简单的例程。分析它的结构。新建工程,把启动代码,main.c等一些系统性文件添加到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