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无线主题征集】MSP430+CC1020无线应用分享

楼主:
       不久前公司正好有个项目用到了TI的产品,刚开始遇到了不死问题,在此把一些东西分享给大家,以后少走弯路。产品是一个手持无线设备与另一个无线设备通信(在此称为基站),基站与电脑通过串口连接与电脑进行数据交换。
第一步先进行CC1020原理图设计,网上也有很多 微控制器使用引脚P2.6和P3.4与CC1020的双向同步数据接口DIO、DCLK连接。微控制器的一个双向引脚与CC1020的DIO连接,用于数据的发射与接收(输入与输出)。DCLK提供数据定时,必须连接到微控制器的一个输入端。数据输出可以选择使用单独的引脚。这时要设置CC1020的INTERFACE寄存器SEP_DI_DO=1。在同步模式下,LOCK引脚用作数据输出,而DCLK引脚作为异步模式的数据输出,DIO引脚端则只用于数据输入。
用PA2460加强信号, 具体看PA2460手册,电容电感在里面有详细说明。CC1020天线使用螺旋型天线。
第二部进行抗干扰设计,无线射频收发系统对电源噪声很敏感,因此设计时采用了无线射频部分和其它电路分开供电的方法。高频器件对于噪声敏感,因此给各部分电源加装了滤波器或稳压器,以减少电源噪声对芯片的干扰。另外,对芯片使用电源监控及看门狗电路,以便大幅度提高整个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第三,板子图基站和手持设备的图
第四编写代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CC1020的通信配置可以用过TI提供的软件进行配置,非常简单,通信程序网上也有很多,可以拿过来使用,通信协议采用UART格式(一个开始位,负载数据,一个结束位),另外,数据包前有同步码,同步码的作用是使接收端芯片正确识别UART格式的数据。之后要有识别码,识别码用来标志数据开始,如果正确收到识别码,说明可以正确接收数据。如果数据长度不是一定的,则在数据包开始部分加一个长度码,或在数据包结尾部分加特定结束标志。为了应付无线传输中可能出现的数据错误,在数据包最后加一个校验码,这样就可以根据应用需要选择丢掉该包或是要求重发。实际应用中发现,在数据包之后,最好要有1~2个字节的冗余码,否则,最后1个字节的数据很容易受到噪声干扰,造成错误识别。
第五在此上传部分代码,可以拿来使用。
第六此项目可以实现很多功能,CC1020在空旷地带可以传送500米,比如给手持设备添加一个SPIflash的IC存放字库,那么就可以通过手持设备与基站发生短信,或者通过基站给手持设备下载资料,功能很强大。

msp430 cc1020.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