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报错Error[e16]: Segment RESET (size: 0x2 align:

楼主:
我用FET430UIF读出程序,然后用反编译软件反编译成汇编, 重新编译的时候报错。

这个是哪里错误了 芯片是msp30F449

Error[e16]: Segment RESET (size: 0x2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2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DE)RESET=FFFE-FFF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none-"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fffe-ffff            Absolute code from 22

另外请问下用FET430UIF读出程序是对的吧。中断向量表是在BSL下才需要的吧。用FET430UIF读出程序不需要的吧。

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已经可以编译了 设置如下在菜单Project的Options的Linker选项中的Config中,选择Override default program,并在其子项中选择Defined bv applicat。OK后退出。
不知道这样设置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