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47——fedora 20 开发环境全攻略

楼主:
fedora20 开发环境全攻略

Fedora20个性配置篇 一楼
Helper2416基础开发环境篇 二楼
Qt4.8开发环境篇 三楼

fedora20个性配置篇

刚刚安装好的fedora20 64位的系统,需要我们自己进一步的配置,才能满足我们的使用习惯。如下是我的基本配置的步骤与内容。

1:安装最快软件源插件
sudo yum install yum-plugin-fastestmirror

2:更新系统
sudo yum update

3:安装鼠标右键【在终端中打开】
sudo yum install nautilus-open-terminal

4:安装wget
sudo yun install wget

5:安装rpmfusion
它有非常多的免费和非免费的软件,音视频解码器。

6:安装我觉得最全能最稳定的视频播放器VLC
sudo yum install vlc

7:安装我觉得最方便的音频播放器&mp3解码器
sudo yum install audacious
sudo yum install audacious-plugins-freeworld

8:安装googlechrome
(可惜的是我现在不能登入chrome账号,所以现在还是使用firefox
32位系统:
wget https://dl.google.com/linux/dire ... le_current_i386.rpm
sudo rpm -ivh google-chrome-stable_current_i386.rpm

位系统:
wget https://dl.google.com/linux/dire ... _current_x86_64.rpm
sudo rpm -ivh google-chrome-stable_current_x86_64.rpm

9:安装flashplugin
32位系统:
sudo rpm -ivh adobe-release-i386-1.0-1.noarch.rpm
64位系统:
wget http://linuxdownload.adobe.com/a ... 64-1.0-1.noarch.rpm
sudo rpm -ivh adobe-release-x86_64-1.0-1.noarch.rpm

sudo yum -y install flash-plugin

10;安装windows中的字体
由于我的电脑安装了FedoraWin7的双系统,那么我就可以直接在fedora下通过命令把win7的字体全部拷贝过来
sudo mkdir /usr/share/fonts/Winfonts
sudo cp /run/media/yuanlai/Win7/Windows/Fonts/* /usr/share/fonts/Winfonts/
sudo chmod 777 /usr/share/fonts/Winfonts/*
接着通过如下命令更新缓存就OK
sudo fc-cache -fv

11:办公软件WPS&LibreOffice
这个我觉得WPS的运行流畅度不如LibreOffice,根据自己需求选择吧,我选择了最新发布的LibreOffice4.3

WPS安装:
先去http://community.wps.cn/download/选择Alpha版,分别下载如下几个安装包。然后依次点击安装就行了
wps-office-9.1.0.4751-1.a15.i686.rpm
wps-office-mui-zh-cn-9.1.0.4751-1.a15.noarch.rpm
wps-office-fonts-1.0-1.noarch.rpm

LibreOffice4.3安装
首先要去卸载之前的老版本(打开应用程序【软件】在里面卸载所有的LibreOffice软件就好了)
http://www.libreoffice.org/download/libreoffice-fresh/下载得到如下三个压缩包
接着依次解压然后cd到各自目录下的RPMS目录下使用sudo yum install  *.rpm 安装所有rpm包即可

12:安装gnome-tweak-tool设置工具
Fedora自带系统设置工具功能太少,可以安装该gnome-tweak-tool扩展系统设置
sudo yum install gnome-tweak-tool  (安装后打开【优化工具】进行设置)

13:重要就是安装强大的GnomeShell插件了
通过这些插件,可以拥有类似Windows的任务栏,Win7的背景自动切换等这些功能。可玩性相当的高。
gnome-tweak-tool中点击左侧【Extensions】点击右侧【获取更多扩展】挑战到https://extensions.gnome.org(必须使用系统自带的firefox才能完成后续的操作)
在网站中找到自己想要插件,打开插件地址,此时页面左上角会出现一个OFF的图标,把点改成ON即可。
如下是我用到的几个插件
UserThemes        (用于安装gnomeshell扩展主题)
ApplicationsMenu
Dashto Dock
Mediaplayer indicator

AlternateTab
WindowList         Windows的任务栏)
PlacesStatus Indicator
RemovableDrive Menu
OpenWeather
BackSlide        (自动切换背景)

14:
安装Fedora其他主题
sudo yum install gnome-shell-extension-user-theme(该句安装gnomeshell扩展主题)
sudo yum install gnome-shell-theme* (该句安装所有可用主题)
安装完成后通过gnome-tweak-tool的【Extensions----->开启【Userthemes
然后【Appearance】将右侧的【Shell主题】切换成你想要的主题

gnome-tweak-tool里面还有很多好玩的功能,比如给窗口添加最大化最小化的按钮,配置字体,允许在桌面显示图标什么的,自己慢慢玩吧

如下我最后的配置效果图

网友:
Helper2416基础开发环境篇

0:为了方便各种服务的使用,这里先关掉防火墙和selinux
1)关闭防火墙(永久)
sudo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service
sudo systemctl disable firewalld.service

2)关闭Selinux(永久)
sudo vi /etc/sysconfig/selinux
#This file controls the state of SELinux on the system.
#SELINUX= can take one of these three values:
#    enforcing - SELinux security policy is enforced.
#    permissive - SELinux prints warnings instead of enforcing.
#    disabled - No SELinux policy is loaded.

SELINUX=
disabled#change

1:安装arm-linux-gcc
sudo tar -xvf arm926ej-eabi-4.4.6.tar  -C /opt/
sodo yum install ld-linux.so.2 libstdc++.so.6  (安装运行所需的库)
vim /etc/profile                        (设置环境变量)
在最后加入一行exportPATH=$PATH:/opt/arm-jyxtec-linux-gnueabi/bin

2:配置NFS服务器
1)安装nfs服务和rpcbind服务
sudo yum install rpcbind
sudo yum install nfs-utils

2)编辑/etc/exports文件
编辑/etc/exports文件,增加1个挂载点,内容如下:
/home/yuanlai/workspace*(rw,no_root_squash,no_all_squash)

3)修改挂载点的访问权限

sudo chmod 777 /home/yuanlai/workspace

4)启动rpcbindnfs服务:
sudo systemctl restart rpcbind.service
sudo systemctl restartnfs.service                        #
立即启动NFS
sudo systemctl enable nfs-server.service         # 开机启动NFS

3:安装与配置minicom
1)安装minicom
sudo yum install minicom

2)配置minicom
sudo minicom -s
  +-----------------------------------------------------------------------+
   |A -    Serial Device      : /dev/ttyUSB0                             |
   |                                                                     |
   |C -   Callin Program      :                                          |
   |D -  Callout Program      :                                          |
   |E -    Bps/Par/Bits       : 115200 8N1                               |
   |F - Hardware Flow Control : No                                       |
   |G - Software Flow Control : No                                       |
   |                                                                     |
   |   Change which setting?                                             |
  +-----------------------------------------------------------------------+

4:配置开发板网络接口(通过minicom在开发板内操作)
1)编辑配置文件
vi /etc/eth0-setting
内容如下(根据情况修改)
IP=192.168.1.9                        (开发板的IP地址)
Mask=255.255.255.0
Gateway=192.168.1.1
DNS=202.82.1.1
MAC=08:90:90:90:90:20

2)通过配置文件配置网络接口
/sbin/ifconfiglo 127.0.0.1
/etc/init.d/ifconfig-eth0

5:挂载NFS到开发板
mount -t nfs  -o nolock,tcp 192.168.1.2:/home/yuanlai/workspace/home/fedora

如下是我开发板的一个开机运行的脚本,用来自动挂载NFS
#!/bin/sh

#See how we were called
case "$1" in
  start)
#      ifconfig eth0 down
#      ifconfig eth0 hw ether 08:90:90:90:90:20
#      ifconfig eth0 192.168.1.9 netmask 255.255.255.0 up
#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1
#      echo nameserver 202.82.1.1>/etc/resolv.conf
      /sbin/ifconfig lo 127.0.0.1
      /etc/init.d/ifconfig-eth0
      mount -t nfs  -o nolock,tcp 192.168.1.7:/home/Linux/workspace /home/centos
      mount -t nfs  -o nolock,tcp 192.168.1.2:/home/yuanlai/workspace /home/fedora
      ;;
  stop)
      umount /home/centos
      umount /home/fedora
      ;;
esac
exit 0

网友:
Qt4.8开发环境篇

1:安装一些必须的库和工具
sudoyum install gcc-c++ freetype freetype-devel fontconfig-devellibXrender-devel

3:解压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8.6.tar.gz并复制为两份
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8.6-pc        (用于PC
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8.6-arm        (将用于开发板)

4:cd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8.6-pc        执行./configure完成编译前的配置
配置成功后显示如下提示
Qtis now configured for building. Just run 'gmake'.
Onceeverything is built, you must run 'gmake install'.
Qtwill be installed into /usr/local/Trolltech/Qt-4.8.6

Toreconfigure, run 'gmake confclean' and 'configure'.

5:执行gmake开始编译,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两个半小时,编译完成后使用sudogmake install 安装,安装位置为/usr/local/Trolltech/Qt-4.8.6/

6:设置环境可变量如上
vim/etc/profile
exportPATH=$PATH:/opt/arm-jyxtec-linux-gnueabi/bin:/usr/local/Trolltech/Qt-4.8.6/bin

beforethis, you need to “yum install zliblibx* libX* libf*”
7:编译在开发板中运行的qt版本,cd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8.6-arm
执行./configure-opensource -embedded arm -xplatform qws/linux-arm-g++  -no-webkit-qt-libtiff -qt-libmng  -qt-mouse-tslib -qt-mouse-pc-no-mouse-linuxtp
接下来同上,编译&安装。
接着同样是设置环境变量,为了防止两个版本的qmake发生冲突,这里把/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8.6-arm/bin目录下的qmake重命名为arm-qmake

8:安装qt-create,很简单,到官网下载到qt-creator-opensource-linux-x86_64-3.2.0.run文件,然后直接用鼠标点击运行安装就ok了,这和windows下是一样的。

网友:
强烈支持!赞一个!

http://www.jyxtec.com

网友A:
这个装的是最简版的fedora咩?那么多软件都手动装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装的是最简版的fedora咩?那么多软件都手动装很麻烦啊

就是官方的原版镜像,原来有些软件不用的我就卸载了,帖子提到的软件都是原版系统没有的!

网友:
呵呵,这个是live的镜像吧?我习惯用DVD镜像,软件比较全

不过现在fedora20的安装方式跟之前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安装时custom不能自己定义将所有软件都选上了,我原来为了省事,都是把所有软件全部安装,20安装时看了一下,开发的话,也就workstation里边安装的包合适点,比较省事,其他以后要用到再安装吧

播放器我一直用mplayer

原来一直用32位系统,呵呵,这次终于换64位了,从图形界面的一些操作反应速度上,感觉比32位体验要快一些,性能应该还是有很大提升的

网友:
现在网速快了,安装live版本方便又快,需要干什么,到时候网络安装,也能瞬间完成。。。

http://www.jyx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