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特定人,孤立词的语音识别,是否可行?

楼主:
请教各位大大:小弟的毕业设计想做个语音识别的模块,如:能够实现识别“前进,后退,向左,向右”这几个特定词。想把这个控制加到做的小车上去。现在的疑问就是这个语音识别是否可实现?方案该如何设计,或者是我要去学哪些原理的东西。现在个人的愚见是通过频域来判断这几个特定的词汇,请各位高手帮我指导指导!拜谢!

网友:

    请教各位大大:小弟的毕业设计想做个语音识别的模块,如:能够实现识别“前进,后退,向左,向右”这几个特定词。想把这个控制加到做的小车上去。
    现在的疑问就是这个语音识别是否可实现?方案该如何设计,或者是我要去学哪些原理的东西。现在个人的愚见是通过频域来判断这几个特定的词汇,请各位高手帮我指导指导!拜谢!

网友A:
可以实现,你直接买现成模块做吧

网友:
某宝搜 非特定人语音识别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你直接买现成模块做吧

我的重点就是想自己实现这几个特定词的识别,要是直接买个语音识别的模块,感觉没多大的意义。
不过我也是可以去买个模块下研究下别人是怎么做的。

网友B:
肯定能实现,以前见过前辈做过,我只知道是对声波信号处理,主要滤波、采样、波形特征的处理。具体的也不懂,但是目前的相关SOC已经做的比较成熟。。论坛应该有,仔细找找吧。预祝楼主成功

网友:
淘宝有模块卖,识别率不好说,价格1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能实现,以前见过前辈做过,我只知道是对声波信号处理,主要滤波、采样、波形特征的处理。具体的也不懂 ...

对,就是这方面的处理。我之前做过一个FFT的分析,所以对这个感兴趣,想试试看能不能识别这几个简单的词。
可能要去学下《语音信号数字处理》。今天在网上查了点资料,发现用LD3320芯片就啥事也没有了。
很多论文写的也是用的这款芯片,我自己是想学学这种处理的方法,并不在乎简单的实现。现在有点想放弃了。

网友C:
可以实现,但只靠频域分析是不行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模板比对。好好去找资料研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但只靠频域分析是不行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模板比对。好好去找资料研究吧。

    的确是,我今天先用录音软件录了段声音,然后用matlab做分析后,发现频域是的差别不是很明显的。
要想通过四个词语对比实现识别,这个恐怕有点牵强。我先多看点资料。过两天就要提交题目,我这个
网上查了有人做过,不过是使用的专用的识别芯片,不用管怎么识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我今天先用录音软件录了段声音,然后用matlab做分析后,发现频域是的差别不是很明显的。
要 ...

如果你是普通院校的本科生,那么用现成语音识别芯片没什么不可,能做出来就算不错。如果你是研究生或是重点院校的本科生,那么建议你自己实现算法,小样本的语音识别技术不难。

网友:
你不用模块无非就是自己画板,电路也是也是一样的   之前朋友有搞过  通过语言识别控制风扇的运行

网友:
我的重点就是想自己实现这几个特定词的识别,要是直接买个语音识别的模块,感觉没多大的意义。
不过我也是可以去买个模块下研究下别人是怎么做的。
自己没有头绪的时候, 研究一下别人的也是一个方法啊

网友:
宋健兄弟,语音识别能开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