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8412DDWEVM+3D PCB+实物+手工打造散热片

楼主:
最近不是很忙,整理物品时发现有些TI给的样片还没有测试过,于是便想把它们都用起来,闲置也是一种浪费。这样就有了下面的内容:
大家先看看这个3D图吧,后边有更经常的内容哈:
首先是1张细节图:

整体图:

细节图

下面是不同颜色的效果图:

2D图:

散热片设计图:

下面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散热片:
就是下面这2个工具+一个废旧的散热片(请自觉无视其它物品)

过程省略20字,省略打造过程。。。

装到PCB上的散热片,看起来还不错哈:

实物图

旁边的12V 1.3A开关电源也是自己做的,看起来可以作为产品出售吧?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哈,有优惠的。

3D图:

另:
此板做的不少,可以出售给需要的人。需要的可以加我QQ。

网友:
哎,楼主这做工,加工能力相当给力啊。

网友:
好酷啊,3D视图帅呆了

网友:
很详细啊  做工也很好啊 顶

网友:
做得很漂亮,发点演示视频看看

网友:
板子很漂亮啊!楼主貌似不是用AD画的吧?

网友A:
楼主的板子很不错,但是鸡蛋里面挑个骨头:固定散热器的螺丝一般是使用带弹簧和卡扣的,可以保证热阻尽量小并且可以防止震动。另外从器件的布局看散热器选择90度比较好(如果允许)。当然这个方向还要看板子(或整机)的放置方向来保证较为优化的散热路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板子很不错,但是鸡蛋里面挑个骨头:固定散热器的螺丝一般是使用带弹簧和卡扣的,可以保证热阻尽量小 ...

板子是直接抄袭自TI的,主要线路均与TI一致,只是添加了一些保护,进行了本土化的修改。原版是不需要加散热的,这与IC周围的铺地和特殊的PCB散热有关系。据TI的工程师说,焊接后热风枪都很难吹下来。可见PCB的散热效果非常好。这个板子的PCB散热设计完全按TI的要求设计,添加散热片完全为了提高可靠性。散热器的固定是在底部使用的红色垫片,有一些弹性。这个图片没有发出来,不过 zqjqq88  也是个很细心的人哈。另外,弱弱的问一下:“散热器选择90度比较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直接抄袭自TI的,主要线路均与TI一致,只是添加了一些保护,进行了本土化的修改。原版是不需要加散 ...

这个主要看板子的热分布的,你看一侧的大电感,当散热的时候热流会更多的影响电感和电容的温度。不利于可靠性。旋转90度以后对电感的影响将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板子的热分布的,你看一侧的大电感,当散热的时候热流会更多的影响电感和电容的温度。不利于可 ...

明白了,有道理。

网友:
看起来很漂亮啊

网友:
感觉做的太复杂了点,我做的驱动板大概只有你这个板的1/3大小,还包括了两路DC/DC转换、Cortex-M3控制器。。

网友:
楼主,你的QQ多少?我需要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