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数码管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
这个是我刚做的5寸数码管驱动电路,段码是用595+573+2803驱动的,位码是用PMOS4953做的,总共4位数码管,图上只显示其中一个,现象时在屋里数码管亮度还行,到露天亮度就不是很亮了,我想让数码管的亮度像路灯一样在有太阳的时候也能看得见,请大家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http://my.tv.sohu.com/us/49163212/16249542.shtml这是网上找的,

网友:
在室外,特别是阳光照射下,感觉不亮是正常现象。

现在有效的处理办法有两个。
    一个是增加发光管的亮度,这方面可以从动态扫描转为静态驱动,加大发光管的电流、改为高亮发光管等措施。
    二是显示器件的工艺上着手,在户外,人眼对亮度的感觉并非绝对亮度,而是相对亮度,在光照下,发光点周围的反射太阳光问题是关键,一定要做好吸光措施。

网友:
数码管能有多么亮,取决于数码管每段中发光管的数量和每支发光管的允许电流(数码管每段中发光管数量和发光管允许电流各厂家并不相同)。
楼主应该查查所使用的数码管参数,如果是静态显示,且电流已经达到允许电流最大值,那么这种数码管就只能这么亮,不可能更亮。如果一味提高电流而使数码管更亮,必定减少数码管寿命。

网友:
数码管能有多么亮,取决于数码管每段中发光管的数量和每支发光管的允许电流(数码管每段中发光管数量和发光管允许电流各厂家并不相同)。说的很好啊

网友A:
我已经解决了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解决了多谢大家指点

想知道怎么解决的呢,,,
说说看

网友:
求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解决了多谢大家指点

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

网友:
求分享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