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的声明和定义以及extern的用法

楼主:
变量的声明和定义以及extern的用法

变量的声明不同于变量的定义,这一点往往容易让人混淆。
l         变量的声明是告诉编译器,该变量名称已经存在,编译器认识这个名字,不会引起编译错误。
l         对变量进行定义之后,编译器就会给变量分配空间,链接时,链接器可以找到它们的地址。
在程序代码组织过程中,人们往往把变量的声明放在头文件中,而把变量的定义放在源文件中,如下面的例子所示(该例子在VC6.0中编译、链接通过):
file1.h
/////////////////////////////////////////////////////
// 文件名:file1.h
// 该文档用来测试extern的用法
// extern表示外部声明一个变量
// 声明一个变量就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名已经存在
// 但是没有给它分配空间。也就是说,声明了一个变量
// 如果程序中引用了该变量,能够通过编译,但是,
// 如果没有在某个文件中定义该变量的话,则链接会出错
// 因为链接目标文件的时候,需要该变量的确切地址.
/////////////////////////////////////////////////////
#ifndef _FILE1_H
#define _FILE1_H
#include
extern void FilePrint(int, int); //外部声明函数FilePrint
extern   m_nNum ;         //声明变量 m_nNum,常写成extern int m_nNum
#endif
file1.cpp
#include "file1.h"
int m_nNum = 1; //如果没有定义该变量,则main.cpp可以通过编译,但程序链接出错
void FilePrint(int a, int b)
{
       cout << "/n the num is " << a << "and the double is "
               << b <
       return;
}
main.cpp
#include "file1.h"
int main(int i, char b)
{

       cout << " the first parm is "<< i
               << " and the second char is " << b <
       FilePrint( m_nNum, 2*m_nNum);
       return 0;
}
在头文件中,声明了函数FilePrint和变量m_nNum,在file1.cpp中定义了这两个变量。如果没有在file1.cpp中定义这两个变量,那么,main.cpp可以通过编译,但是程序链接会出错。
变量的声明和定义往往不容易分清,很多时候声明的同时就定义了。如上例所示,如果没有在头文件file1.h中声明m_nNum,也没有在file1.cpp中定义,而是在main.cpp文件中声明全局变量:
int m_nNum//声明的同时定义,编译器给该变量分配了空间
int main(int i, char b)
{
              m_nNum = 1;
              cout << " the first parm is "<< i
                      << " and the second char is " << b <
              FilePrint( m_nNum, 2*m_nNum);
              return 0;
}
函数的声明和定义比较容易区分。声明的时候不用写函数体,只需要确定函数名和参数就可以了;函数的定义需要函数体的实现。
如:void FilePrint(int, int) 告诉编译器函数FilePrint已经声明,它有两个int型的输入参数,在声明中,可以不写出形参的名称。
void FilePrint(int a, int b) { }表示函数已经定义,尽管它是一个空函数。
extern 关键字
extern 告诉编译器,该变量是在外部定义的,在本例中,当编译器对mail.cpp进行编译时,它告诉编译器,m_nNumFilePrint是在其它文件(file1.cpp)中定义的,链接的时候再到其它obj文件中寻找它们的地址。对于编译器来说,extern 告诉了它变量的名字。如在头文件file1.h中,只需要写成extern m_nNum 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写成extern int m_nNum)。
另外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变量都能够用extern 声明,只有全局非静态变量才能声明为extern
如在file1.cpp中,static int m_nNum,编译会出错。

网友:
变量的声明不同于变量的定义,这一点往往容易让人混淆.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