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ISP下载引脚可以接0.1UF电容吗

楼主:
AVR的ISP下载引脚如MOSI,MISO,RESET接0.1UF电容到地会否影响程序烧录?

网友:
RESET可能问题不大,MOSI、MISO、SCK就会有影响了。

网友A:
所有信号线都不能这么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信号线都不能这么干。

即想电路能随时在线下载,又想利用这几个IO口工作,因为IO太少不够用难道大家都闲置这几个口不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即想电路能随时在线下载,又想利用这几个IO口工作,因为IO太少不够用难道大家都闲置这几个口不用啊……

IO复用当然可以,这几个IO也应该用做普通IO,只要处理好外围电路不要有电平竞争即可,用电容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属于原理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复用当然可以,这几个IO也应该用做普通IO,只要处理好外围电路不要有电平竞争即可,用电容是根本解决不 ...

春阳大哥加复的好及时啊,是这样的,其中一个IO口我想接按键,但是为了防抖动所以想同时在这IO口接一个0.1UF电容,另外一个IO口我想接一个LED的负极,而LED的正极通过电阻接到VCC也就是LED指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复用当然可以,这几个IO也应该用做普通IO,只要处理好外围电路不要有电平竞争即可,用电容是根本解决不 ...

也想用这两个IO口作PWM口控制LED,因为这两个IO口带PWM输出功能

网友:
不起电平冲突看来最好的方法是设置跳线帽了,烧录时断开,用时接上

网友A:
做输出用可以不加跳线,做输入用,如果前级是推挽输出即强上拉型输出就必须加跳线,弱上拉则可以不加。自己想明白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输出用可以不加跳线,做输入用,如果前级是推挽输出即强上拉型输出就必须加跳线,弱上拉则可以不加。自己 ...

是啊,只要IO口的电平不被强制拉低或拉高都可以……
另外似可以加隔离电阻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只要IO口的电平不被强制拉低或拉高都可以……
另外似可以加隔离电阻等……

加电阻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