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定制线宽和过滤器

楼主:
在其他地方看到这个AD软件的功能,分享给大家!
1、定制线宽快捷键

在画电路板过程中,常常需要改变线宽,shift+W可以调出线宽修改界面,

具体的定制线宽方法如下所示

点击DXP下的preference,如下图所示,

点击favorite interactive routing width,弹出线宽定制界面。

网友:
2、定制过滤器

   订制过滤表达式在这个里面进入:

过滤菜单在这里:

网友:
手工输入表达式:

只操作顶层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底层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OnBottomLayer|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电气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IsElectrical|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过孔的表达式为:    expr=IsVia|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顶层元件的表达式为:expr=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在PCB界面中,点击y键,即可弹出过滤器对话框,如想只对顶层走线进行编辑,点击y,点击只操作顶层走线,即单独显示顶层

走线,方便快捷,shift+s也能显示单层,但是如果想显示顶层和底层,那么shift+s可能无法进行快捷操作,那么,定制过滤器就可以发挥优势。

网友:
一个按SHIFT+W没有出来

网友:
需要英文字母输入状态

网友:
很不错的功能,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