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封装中BSC的意思?

楼主:
IC封装小知识: 经常看到IC封装中使用BSC,那么BSC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BSC的全称是Basic Spacing between Centers(中心基本距离),一般用在说明IC两引脚中心的基本间距。这是一个无误差的,理论的真实位置尺寸。

网友A:
楼主这样一说,现在才注意到它。原来如此!
过去看到它时就理解为:典型值,中间值、标准值

网友:
以前也没有注意过,最近看资料才注意
一般用在说明IC引脚之间的宽度,这个尺寸比较特殊,是没有误差标注的

网友:
之前遇到过,是指在设计封装时候,BSC标注的尺寸不需要留误差。像尺寸,引脚长度这些都会有工艺误差,

网友:
BSC的全称是Basic Spacing between Centers(中心基本距离),一般用在说明IC两引脚中心的基本间距。这是一个无误差的,理论的真实位置尺寸。
终于理解了啊

网友B:
请问楼主,这里的REF是什么意思 ?是参考(reference)尺寸的意思吗 ?
谢谢 !

网友:
不这么点出来,感觉自己以前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好像又一直没有去仔细思考过这是什么含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里的REF是什么意思 ?是参考(reference)尺寸的意思吗 ?
谢谢 !

reference的简写REF,我们看图,可以就按参考尺寸,或者左右等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ference的简写REF,我们看图,可以就按参考尺寸,或者左右等理解

谢谢版主

网友:
学习一下,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一说,现在才注意到它。原来如此!
过去看到它时就理解为:典型值,中间值、标准值

确实也可以这样理解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