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c1100无线唤醒,其唤醒频道是支持多频道的么?

楼主:
如题,请教各位。

网友:
CC11XX什么通道好像都是你自己设定的吧,休眠模式下能给你保留寄存器的数据再给你跑个RTC已经很给面子了,难道你还想让他帮你跳频?

网友:
频率是设定的,设定什么就是什么,只能由该频率的信号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