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微型LCR测试仪

楼主:
       本来也是不经意间看到这个比赛,正巧在考虑换用MSP430的单片机,方案其实去年就想过了,这样就拿到比赛来吧
       本次设计的目的是一个很mini的LCR测试仪,完全可以缩到火柴盒那么大小的,不过手头材料所限,实际不一定可以做到这么小。下面先把完成的工作展示一下,周六版主来催了......
       主要设计有4个频点,100Hz,120Hz,1kHz,10kHz,电平暂定为0.6Vrms,实体测试档位有3个,扩展档位我再想想。因为有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如果噪音控制得好,可以取得很大的量程范围

       其实小东西并不复杂,但关键部分都有,只不过简化而已,这是本机的原理框图

      这就是原型机的板子啦,那个单片机实际上不是430,不过马上就会替换成430,因为430玩得还不熟,先用别的单片机调试的。所用的资源是两个或者三个定时器和ADC,然后就是一些GPIO。图中所示是测330nF电容的情况。

      再来一个测试22nF电容的情况。前面两张图都看最后一行数据哈,单位为nF,第一行数据是角度值,中间那些数据只代表中间变量的值,没有单位

      信号源,幅度什么的就先不深究了啊,还没弄准

     信号源和同步的方波,其实信号源也是这个方波搞出来的。毛刺?大概接入探头的问题。整机都是3V供电的。
     现在工程进行的情况是这样,基本测量,还可以,大概0.2%的水平。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个调试版,固定档位的,档位切换什么的还没有做,并且还没做详细的测试控制方案。最重要的,430我还没研究明白,而且白天还要上班,偶尔还要加加班,最近自己做的新机器要投产了,有些小忙。不过由于只用几个定时器出几个固定的50%方波,再用一下ADC,应该也会很快,然后就再去做个板。
        最后,谢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我会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可以讲一下具体的工作原理呢!目测了下貌似不是使用MSP430FR5969呢!

工作原理真要写的话要算微积分了.....
不过等我都弄完了,会写一下的。
现在板上确实不是5969,用的其他单片机来调模拟部分的东西,模拟部分不管用哪种单片机,都没什么变化。5969我正在学习,目前还没达到能够完全驾驭的水平,下一版就会是用5969了

网友:
程序的事,大家先别急撒,不过用到一些工作上的东西,一部分是要保密的,不过我会把原理说明白,就是三角函数的正交原理

网友:
测试档位初步规划,但愿都没算错,最高两档用了PGA
这段时间一直都是在抽空调试模拟电路,并尽量提升模拟电路的性能,以减轻MCU对数据处理的负担,并加快运行速度
PCB,正在抓紧绘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