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林琅耍潇洒+第一次运行按键输入和LED输出

楼主:
       九月下旬拿到这款金刚狼MSP430,首先是安装运行环境。自己原有针对MSP430F149的版本是IAR for MSP430 5.3版的,捣鼓了很久都没有把程序烧写进去。后来通过论坛的朋友给我安装了6.1版本的,并重新设置了下编译环境参数。
   先写了个很简单的程序,目的是为了测试程序能否成功烧写进板子里。在这款开发板上,有两个与GPIO口相连的LED灯作为输出,两个按键作为输入。因此我第一步设计要求是,按下其中的一个按键,能够点亮相应颜色的LED灯。这款MSP430跟以前用的最大不同是需要解锁GPIO口。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fr5969.h"//相关定义文件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1DIR |= BIT0;         //p1.0设置为输出
  P1OUT = 0x00;

  P4DIR = BIT6;         //p4.6设置为输出
  P4OUT = 0x00;

  P1REN |= BIT1;        //p1.1设置上拉输入
  P1OUT |= BIT1;

  P4REN |= BIT5;        //p4.5设置上拉输入
  P4OUT |= BIT5;

  PM5CTL0 &= ~LOCKLPM5;//解锁GPIO配置,

  while(1)
  {
    if((P1IN&BIT1) ==0x00)
      P1OUT |= BIT0;    //点亮绿色LED

    else
      P1OUT &= ~BIT0;

    if((P4IN&BIT5) ==0x00)
      P4OUT |= BIT6;    //点亮红色LED

    else
      P4OUT &= ~BIT6;
  }
}

程序运行效果如图所示

图1    上电状态

图2   按键点亮绿灯

图3   按键点亮红灯

网友A:
中间那个圆的是电池么,也想整一个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圆的是电池么,也想整一个玩玩

超级电容,断电后调整跳线帽低功耗可以当电池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断电后调整跳线帽低功耗可以当电池用很久

这个设计很帅啊,你试过能撑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