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低功耗设计大赛】林琅耍潇洒+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
       开发板到手后,仅限于板上的资源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根据项目要求,我要用到直流电机作为执行器件。因此接下来就要用板上的按键控制直流电机的转动,外接两个继电器来驱动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当按下一个按键时电机正转,按下另一个电机反转。由此实现电机控制功能。但是在硬件连线中要注意,直流电机的驱动电源要与开发板的电源分开使用,否则会对单片机运行产生很大的干扰。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fr5969.h"//相关定义文件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1DIR |= BIT3+BIT4;   //P1.3和P1.4作为输出
  P1OUT |= BIT3+BIT4;

  P1REN |= BIT1;    //P1.1和P4.5按键作为输入上拉
  P1OUT |= BIT1;

  P4REN |= BIT5;
  P4OUT |= BIT5;

  PM5CTL0 &= ~LOCKLPM5;//解锁GPIO配置,
  while(1)
  {
    if((P1IN&BIT1)==0x00)  //按键P1.1按下  电机正转
      P1OUT |=BIT3;
    else
      P1OUT &=~BIT3;
    if((P4IN&BIT5)==0x00)  //按键P4.5按下   电机反转
      P1OUT |=BIT4;
    else
      P1OUT &=~BIT4;
  }

硬件实物连线如图

网友:
继电器驱动电机--略粗犷,不好调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