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系列单片机调试时系统延时问题

楼主:
程序下载到板子上的时候系统正常运行,但是用jlink仿真单步调试的时候,程序停止在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这个循环中出不来了

网友:
没初始化吧~

网友:
怎么可能没初始化~

网友:
程序运行起来就延时就是好的,调试的时候会死

网友:
这样看不出问题,可以看看寄存器返回值是什么,查一下资料,应该是什么值。。。

网友:
已解决,因为单步时间太短,等待时间太长导致的。
在外面设置个断点,直接运行到断点处,就可以了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SysTick中断在优先级很高的。你最好是定好SysTick的时基,比如说1us,然后在systick中断里对一个全局的变加1操作,然后对全局变量判断做延时,这样更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SysTick中断在优先级很高的。你最好是定好SysTick的时基,比如说1us,然后在systick中断里对 ...

嗯~我操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