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将浮点数转换成可显示的字符(或数字)?

楼主:
使用C库函数,象printf,可以方便地将其显示。而对于单片机,处理能力有限,在实时性较强的应用中,一般自己编写处理程序,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更方便快速地将浮点数输出到显示器件上。

如一浮点数98.7654321,在内在中它用42c587e7表示,把42c587e7转换为
ch[] ={ "9","8",".","7","6","5","4","3","2","1"}
或:
Num[]={9,8,7,6,5,4,3,2,1} 及 dot_position = 7

网友:
float f
int i
整数i =f;
点后1位((f-i)*10%10)
点后2位((f-i)*100%10)
...

网友:
跟楼上一样,目前我没有遇到什么好办法!先找到小数点,再一位一位的拿出来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上的方法

网友:
不是有个格式转换函数的么?
char buff[30];
float fpVar = 98.7654321;
sprintf(buff,"%m.nf",fpVar);
m,n分别表示位数和小数点后几位
经过转换后,buff中的数据就是字符的形式了哟!

网友:
骚瑞,没看清楚标题,不用函数库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