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开发环境ADS转Keil 过程记录

楼主:
最近公司在用LPC2478这个单片机,而且公司有开发板,是周立功的Smart2400,例程,书籍什么的都是配套的,但是我用惯了Keil,看着ADS1.2那个编辑器就有一下回到解放前的感觉,所以想把ADS下的程序转到Keil里,所以有了这个过程记录。这个过程正好又了解了一下代码编译后是怎么在存储设备里呆着的
这是个docx文件,用的office2007,有兴趣的下载看吧。

134.59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143

网友:
(一)        用Keil建立新工程:2400_keil,选NXP的LPC2478,出现以下画面选否

(二)        将周工的工程模板下的.c .s .h文件都考到Keil工程文件夹下,在工程下添加所有的.c .s文件。
(三)        打开startup.s,在以下语句:AREA    vectors,CODE,READONLY的上一行添加一行代码:PRESERVE8,否则编译会报error。网上解释如下:
ADS1.2代码直接考到Keil中编译,产生错误:
2400.axf: Error: L6238E: startup.o(vectors) contains invalid call from '~PRES8 (The user did not require code to preserve 8-byte aligment of 8-byte data objects)' function to 'REQ8 (Code was permitted to depend on the 8-byte aligment of 8-byte data items)' function FIQ_Exception.
解释:~PRES8 == 非(~)按8字节对齐代码段; REQ8 == 要求代码段按8字节对齐
解决:在汇编代码前加入伪指令PRESERVE8。
例:  AREA    vectors,CODE,READONLY
改为:PRESERVE8
      AREA    vectors,CODE,READONLY

(四)        此时编译会报warrning,大意是应该用“:OR:”代替“|”,按其要求替换即可。
(五)        点 ,在左侧窗口创建如下图,然后OK,回到Keil。

(六)        在Select Target下拉菜单下选中DebugInRAM,然后点Target Options,弹出Options for Target” DebugInRAM”,进行如下配置:注意第二幅图片是Target.c的Options。

(七)        点OK即完成在RAM中调试程序的设置。
(八)        同理,在Flash中调试的配置与RAM的只有几点不同,参考下图:

(九)        芯片加密请看Startup.s里CrpData部分。只要加个Define就可以,但我没有验证,下班不写了。

网友:
我有LPC2478的板子,要请人写程序,如有兴趣请加扣扣:一二零七八五三七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