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电子秤进行中

楼主:
看到大家都是发进度,我也来一个,电子秤进行中,目前已经完成了数据采集部分,通过加不同的重物,可以采集到正常的数据,但是还木有完成数据计算部分,即如何转换成Kg。另外一个没完成的是数据显示部分,想找个低功耗的液晶显示,但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实在不行就用数码管凑合了。不说了,上图

称重传感器就是应变片电桥。AD用的是外部的。因为电桥信号比较弱,用430内部的AD还得加处理电路,毕竟麻烦。AD用是天微的TM7705,据说是仿的ADI的AD7705,反正代码是兼容的,用起来都一样。弄完了公开部分代码。

网友:
我一直很好奇
这种测试测量类的,该如何权威标定啊
计量局?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很好奇
这种测试测量类的,该如何权威标定啊
计量局?

要想标定用标准的砝码就行了,要想卖的话得经过计量部分认定发证,但是不是每一台都发,应该是认证样品,一个或者几个就行了,然后这一个型号的就有证了,自己生产的时候用标准设备校准每一台出厂的产品就可以了。标准设备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可能是标准的砝码,也可以能更高等级的测量仪器,或者标准的信号发生器等。

网友:
版主您好,我们也用的msp430f5529和hx711做的,但是程序中读数一直有问题,求代码公开QAQ调了两天实在是调不出来了Q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