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编写了SPI后致系统重启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开发板式LM3S9B96,原先编写的程序没有一点问题,自从编写了SPI的程序后,通过网口控制指令,指示SPI发数据之后,系统就会重启,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先查查寄存器定位看看重启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在来找是否代码什么地方出错,这样问问题很难帮你啊!直觉是代码飞了,看看是不是数据存取越界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