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子界,电源界,科学界的牛人,一定是牛人请进,看看这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今天在网上看到两个视频,太神奇了,但总觉得原理上行不通,自己按照视频里的东西复制了一个,用电流表,电压表一点也量不出数据。连接电机也没有反应。有哪个狠人能看出这个视频是怎么做的?是真的实现了这么一个东西,还是做了视频特效,或者做了哪些手脚?

网友A:
这是要发明永动机的节奏么

网友:
谁试试看啊,行的话可以用在fr5969上啊

网友:
利用空气中的电磁波?

网友B:
无线传输电,我同事都做这个案子,主要效率太低只有40%--50%,他外面还有一个线圈对准这本身这个线圈的!
就是无线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传输电,我同事都做这个案子,主要效率太低只有40%--50%,他外面还有一个线圈对准这本身这个线圈的!
...

我也这么想 只是说无线传输距离可能做的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传输电,我同事都做这个案子,主要效率太低只有40%--50%,他外面还有一个线圈对准这本身这个线圈的!
...

第二个视频那哥们是行走中的,难道身上有线圈?

网友:
旁边有强交变电磁场
无线充电原理

网友:
来凑热闹

网友:
楼主忘了“复制”桌面下的装置。这货没有丝毫神秘,“机关”在桌面下藏着,原理嘛,不但所有电工应该知道,上过高中的人都该知道,可惜……

网友:
看到了 不太懂啊  怎么回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旁边有强交变电磁场
无线充电原理

第二个视频里那哥们的线圈上是一个磁铁,如果频率比较低的话磁铁是不是应该产生振动发出声音?
如果频率很高,不知道磁铁会不会严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视频里那哥们的线圈上是一个磁铁,如果频率比较低的话磁铁是不是应该产生振动发出声音?
如果频率 ...

关于第一个,频率过低,共振发出声音这种情况很少,人听到声音频率比较低。无线充电的频率是比较高
至于第二,频率过高只能说肯定热量消耗
因为无线充电这种形式的原理目前大概有三种电磁感应式电磁共振式无线电波式,原理图不同,情况也不同,况且现在的技术发展也不成熟

网友:
正式解密: 因为一直关注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有一点了解。但仅为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这两个视频我也看过,但对于真假我不能下定论。

        这两个视频与两个词有关,“磁动机”和”自由能(自由能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至于是骗局还是真有其事,我就没能力判断了。因为一方面,这个东西若能做出来,那应该容易推广,造福全人类,所以真实性有怀疑之处。但另一方面,这个东西由来已久,若是假的,政府为何不辟谣,再说这样一个骗局维持这么长时间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这又有可能是真的。倘若是真的,那么这个东西推广阻力是很大的,因为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所以很难推广开来,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两个词。至于真假,让时间证明吧,我不知道。
        另外,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人”尼古拉特斯拉“,一个传奇人物,cctv10 人物 有过他的一次节目,讲的有点神乎。但对于人类来讲,这个人绝对称得上神一样的人物,这么厉害的人物为什么没能特别有名,我也不知道,教科书上他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而且很简单一句话。至于现在出现的无线充电什么的,他早在100年前就认识到了。建议大家还是看看,膜拜一下。(CCTV10那个讲的太玄乎了,那个仅供参考,撰记为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发明永动机的节奏么

请大家看14楼,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大家看14楼,仅供参考

cctv10 的什么视频
想看看,怎么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cctv10 的什么视频
想看看,怎么找

cctv10 《人物》栏目,科学“超人”尼古拉·特斯拉
分为上下两集,百度就能搜到,下面是两个链接,画质一般,想看清晰的可以自己找找
上集 http://xiyou.cntv.cn/v-2864d3e6-00f5-11df-bb43-001e0bbafb46.html
下集 http://v.ku6.com/show/WS45Scmuw6DKD3R-.html

网友:
Easy!
别说一个小小汽车上的指示灯,就是20W日光灯,拿根棉线吊着,没有导线,没有线圈磁铁什么的,都能让20W日光灯亮起来。

至于特斯拉,电视台上说的都不靠谱,故弄玄虚,吸引眼球而已。
真正的特斯拉,只要注意到国际单位制中磁通密度的单位以特斯拉命名,就够了。美国得享此殊荣的只有两人,一位是亨利,电感量单位,一位是特斯拉,磁通密度单位。

网友:
拿块磁铁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