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T定时器分频问题

楼主:
LPC43XX单片机中有个SCT状态定时器,我想把SCT定时器时钟降下来,54Mhz,但是在SCT章中没有发现分频寄存器!如下图,
   既然SCT中没有,就在CGU和CCU中找吧,结果发现CCU中只有使能/禁止SCT时钟的寄存器,也没有分频寄存器,我就迷糊了,
谁知道LPC单片机SCT定时器怎么分频啊,给我指点一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

网友A:
sctpll,在前面时钟部分有说。时钟有三路进core,一路是syspll,一路是usbpll,还有一路就是sctpll了,在这里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ctpll,在前面时钟部分有说。时钟有三路进core,一路是syspll,一路是usbpll,还有一路就是sctpll了,在这 ...

谢谢,我找到了,但不是你说的,在SCT 控制寄存器的第13位到15位是分频用的,很感谢你,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找到了,但不是你说的,在SCT 控制寄存器的第13位到15位是分频用的,很感谢你,谢谢

                                                                                                    控制寄存器是说的 CTRL, address 0x1C01 8004 吗?15:13是reserve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寄存器是说的 CTRL, address 0x1C01 8004 吗?15:13是reserve啊。

Sorry,写错了,应该是5:1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rry,写错了,应该是5:12位

看来这片子在两个地方设置sct时钟和分频,时钟选择在SCTPLLCLKSEL,时钟频率在SCTPLLCTRL设置,分频在你说的寄存器里设置,挺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