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专区
关于调光比的问题

楼主(2014-10-14):
关于调光比的问题
我想知道调光比中,工作频率和调光频率分别指的是哪个频率。工作频率是不是指MOS管的开关频率,那么调光频率又是指什么

网友A:
工作频率是驱动电路的开关频率,可以认为指MOS管的开关频率
LED调光一般为PWM的占空比决定,,,而按一定频率的PWM调光,调光频率应该是PWM的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