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快速充电电路可控硅如何工作的?

楼主:
如题

网友A:
简答说,电阻分压值决定晶体管是否导通,若导通则触发可控硅导通,否则就没有触发电流。可控硅导通后待脉动直流电过零时可控硅关断。具体细节自行分析,很简单,注意理解晶体管和可控硅的基本原理。

网友B:
应当还包括电池本身的电压吧,电池充电没了解过,可以用脉动的直流电来充吗,难道不会对电池造成影响?还有就是充满以后,一直在耗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答说,电阻分压值决定晶体管是否导通,若导通则触发可控硅导通,否则就没有触发电流。可控硅导通后待脉动 ...

那么说可控硅是流控的吗?还有就是为什么脉动直流会比直流充电快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当还包括电池本身的电压吧,电池充电没了解过,可以用脉动的直流电来充吗,难道不会对电池造成影响?还有 ...

楼主图中的可控硅是单向导电的,结束充电后只有分压电阻是负载,很低的。
铅酸电池适合采用脉动直流充电,该充电器就是针对铅酸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说可控硅是流控的吗?还有就是为什么脉动直流会比直流充电快呢?

“流控”指什么?电流控制?别乱用术语。这里不存在电流控制问题,可控硅在此仅仅是个开关。脉动直流也不会比恒压直流充电快,但有助于降低铅酸电池电极的极化效应,对保护电池比较有利。而且脉动直流充电是断续的,也有利于电池散热。

网友:
R3和R4+R5对电池分压,如果电池电压低到某一值时,Q导通,触发可控硅,从而对电池充电。

R6起限流作用。----- 对可控硅的导通情况没有影响。

由于可控硅的特点,如果阴阳极有电压时,触发一次就一直导通。所以此电路并没有在整流后加入电容,以实现可控硅可以关断的条件。

此电路作为简易充电器,思路还是很巧妙的:
1、由于可控硅的导通特点,检测电压、Q的导通有没有效,是在可控硅没有导通前起作用的。所以,大电流充电时的”浮“电压对其没有影响。
2、电路非常简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中的可控硅是单向导电的,结束充电后只有分压电阻是负载,很低的。
铅酸电池适合采用脉动直流充电 ...

原来还有这种说法,用脉动直流电更好一些,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脉动的最高电压应当一直比充电电压高,岂不是一直在充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有这种说法,用脉动直流电更好一些,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脉动的最高电压应当一直比充电电压高,岂不 ...

仔细想想,在没有滤波电容时桥堆的输出电压波形是什么样的,由此能得出“一直充电”的结论?

脉动直流充电的好处仅仅是对铅酸电池而言的,不同种类的蓄电池要求的充电工艺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想想,在没有滤波电容时桥堆的输出电压波形是什么样的,由此能得出“一直充电”的结论?

脉动直流 ...

没有用电容的话,就是脉动的直流吧,而不是真正的直流,那样脉动的最高电压,按1.414算的话那应当会超出电池电压一些,那样不应当是导通的吗?不过我这个假设了电池电压不会超过脉动电压的最高的,我是觉得充不到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电容的话,就是脉动的直流吧,而不是真正的直流,那样脉动的最高电压,按1.414算的话那应当会超出 ...

充电时的充电电压必须高于电池电压,这时才会有充电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的充电电压必须高于电池电压,这时才会有充电电流。

怎么感觉讨论的方向变了,我的看法关键点在于电池充电到最后的电压能达以脉动电压的最高点吗?如果差一些的话,那不是还要充电吗?

网友:
应该不会再充进去了,
这种可控硅充电原理,三极管开始导通,可控硅的导通角减小,充电电流下降,直至完全截止,这样充电自动停止,并使电池组保持在预定电压上,一般在电路预调阶段,通过找一个输出可变的稳压电源或电池组,正负极分别与充电端相接,调整R4指示灯灭,则为预定电压值

网友:
调节R4,可调节晶体管Q的导通电压,一般可将R4由大到小调整到Q导通能触发可控硅导通即可。图中发光管D5用作电源指示,而D6用作充电指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讨论的方向变了,我的看法关键点在于电池充电到最后的电压能达以脉动电压的最高点吗?如果差一些 ...

充电中止电压由那几个分压电阻决定,当分压值不足以使晶体管导通时,可控硅自然也不会导通,当然就没有充电电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中止电压由那几个分压电阻决定,当分压值不足以使晶体管导通时,可控硅自然也不会导通,当然就没有充 ...

看来是我的认为错了,我以为电池充电有一个临界电压,充电达到这个电压就在也充不进去了,现在看来电池充电没有临界这一说,是充电电压有多高就能充多高,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我的认为错了,我以为电池充电有一个临界电压,充电达到这个电压就在也充不进去了,现在看来电池充 ...

这个认为不对。首先,蓄电池的材料和结构不同,其特性就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蓄电池充电确实有个充电终止电压,楼主图中的电阻分压网络就是为了检测这个终止电压。对铅酸电池而言,充电终止电压不是个精确值,锂电池的要求则高的多,所以楼主电路只能用于铅酸电池的充电,不能用于锂电池的充电。
当电池的端电压达到充电终止电压以后,电池的容量接近或非常接近充满,再强行充电的话,待容量充满后,充电的电化学反应将终止,输入能量会转化为热量或引发不需要的其它电化学反应,从而损伤甚至摧毁电池。故而,多种蓄电池的充电器都由电压检测电路。不过镍镉电池就不是这样了,在此就不展开说了,有兴趣的话最好去看相关书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认为不对。首先,蓄电池的材料和结构不同,其特性就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蓄电池充电确实有个充电终 ...

我大概明白 了,是因为先确认的电池充电电压的终止电压,然后在调节电阻以配合达到这个终止电压就停止充电,那是我想错了!谢谢大神!

网友: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