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6.9 智能pdf输出原理图为何没有输出汉字?

楼主:
完成的原理图,右下角的文档名字成功设置成汉字,为什么智能输出pdf的时候没有汉字呢?
这个是原理图:

这个是输出的pdf:

怎么设置才能使pdf也照原样输出汉字呢?
谢谢!

网友:
与pdf软件没有兼容好吧,,,换个高版本的试试

网友:
把右下角的文档名字设置成英文 然后再导出一下试试 如果能正常导出则是软件兼容性的问题,考虑使用最新的版本

如果仍然不行,则是操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