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锁四轴飞行器的电调

楼主:
小菜想用430控制四轴飞行器。买了一个飞行器散件套装,店家给我说的是电调频率是400HZ,但是我怎么调占空比都不能启动电机。想问一下SIMONK四轴飞行器航模无刷电调一般是怎么解锁?

网友:
问店家啊

网友:
我记得他的占空比从很小慢慢加大可以了,到10%

网友:
店家说她也不了解这个。只知道飞行器把油门先加到最大再减到最小

网友:
电调型号 看说明书 ,我们以前用过的一个电调 他要有个启动开始信号 等启动后在使用占空比调速

网友:
看电调说明书

网友:
占空比5%加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