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比较器的正反馈通路上接一个39PF的电容有什么用

楼主:
谢谢啦

网友A:
LM393比较器的正反馈通路上接一个39PF的电容?上个电路图,让大神们给你分析分析吧。应当是隔直吧。如果是串联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93比较器的正反馈通路上接一个39PF的电容?上个电路图,让大神们给你分析分析吧。应当是隔直吧。如果是 ...

已上图

网友:
这难道是想滤波的架式!!!!!!!不好意思我还真不能确定,觉得这个电容没有什么大用吧!!!!1请大神过来讲讲吧!

网友:
这个电路有点意思。
输入恒定不变时,只要是在LM393输入允许范围内,输出端总为高电平。这是因为LM393同相输入端与输入信号电位相同,而反相输入端有两支电阻分压并且还要加上二极管压降,电位总要低于输入信号电位。
输入信号缓慢变化,比较器不会动作(动作指输出变成低电平),自不待言。
输入信号迅速上升,比较器输出也不会变化。
输入信号迅速下降,比较器输出会动作。因为反相输入端有电容,且放电的时间常数很大(1.5秒)。输入变低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输出均保持为低。但输入信号变低又变高,则输入上升沿到达后较短时间(此时时间常数5毫秒)输出即恢复为高。
至于39pF电容,我想可能是令输出端的上升下降更陡一点。另外,LM393工作时在翻转时(处于线性工作区域)如果布线不够好往往会发生输出抖动几下才稳定的现像,加一点点正反馈就可以避免输出抖动。39pF电容有这个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有点意思。
输入恒定不变时,只要是在LM393输入允许范围内,输出端总为高电平。这是因为LM393同相 ...

你说的39pF令输出端的上升下降更陡一点,是为什么

你说的“输入信号迅速下降,比较器输出会动作。因为反相输入端有电容,且放电的时间常数很大(1.5秒)。输入变低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输出均保持为低。但输入信号变低又变高,则输入上升沿到达后较短时间(此时时间常数5毫秒)输出即恢复为高。”我认为应该是,输入信号变低又变高,则输出立即恢复为高,C302是否充电完成与LM393输出立即升高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39pF令输出端的上升下降更陡一点,是为什么

你说的“输入信号迅速下降,比较器输出会动作。因为 ...

“我认为应该是,输入信号变低又变高,则输出立即恢复为高,C302是否充电完成与LM393输出立即升高没有关系。”

咱们说的是一回事。
我说的是:如果输入变低并且保持为低,那么输出变低并且在大约1秒之后变高;如果输入变低并且在1秒之内又变高,那么输出的低电平在输入变高后立即变高。那个5ms时间常数是为下一次动作准备的,与本次动作无关。

39pF令输出端上升下降沿陡一点,当然是正反馈的作用。不过我认为这不是设计者的意图。工作稳定,翻转过程中没有抖动(输出在高低电平之间跳动几下,时间为不到微秒量级),才是设计者用30pF电容的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应该是,输入信号变低又变高,则输出立即恢复为高,C302是否充电完成与LM393输出立即升高没有关 ...

恩,谢谢你,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