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层电感可以用在升压电路里吗?

楼主:
哥们太菜了,对这方面一点不懂,我想实现150mA的升压电路,IC手册上使用2.2uH的电感,我找到一些功率电感1A以上,感觉用不上,价格也高。不知道使用图片里这种叠层电感是否可行,我找了一些资料,没发现有关于这种电感电流的参数。

网友:
用普通的功率电感就行了,你可以尝试一下,我用的是SH1937的升压电路。注意电感的Q值,如果纹波大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减小感值,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使用上面圆形和方形的电感。

网友:
感覺上應該是不行的, 這種電感是給TTL和CMOS電路用的吧,電流可能達不到,電壓應該不可能達到你的要求。

网友:
150mA的升压电路3楼提供的应该有可以的

网友:
3楼照片中,各电感的电感量和电流相差很大,能够存储的能量相差也很大。
电感量用眼睛看,不容易看出来。电流则很容易看,看看用多粗的线就知道了个差不多。

网友:
用叠层电感,除非你需要的电流极小,否则不行。叠层电感具有很高的内阻,Q值远远低于绕线的功率电感,载流能力也非常有限。